[运放] LM358供电是否要稳压

楼主(2015-09-22):
原来使用变压器经整流滤波后再用LDO产生+5V,再用电荷泵产生-5V,这样的一组+/-5V用来供LM358,使用TL431做基准,运放输入信号在+/-2V之间,现在想用一个隔离非稳压的+5V输出的DCDC模块来供358,这样的非稳压模块是否可行,对运放有没有影响?

网友A:
要滤波不用稳压

网友B:
运放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是电源...抑制比,很高的,一般不需要稳压
楼上说的对,滤波就行。

网友C:
同意楼上,滤波要做好

网友D:
还是要看处理的什么信号,给模拟器件供电,电源越稳定干净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要看处理的什么信号,给模拟器件供电,电源越稳定干净越好

信号是直流信号

误差大小要求而已,除了糸统不正常工作之外。

网友E:
同意三楼,运放的抑制比一般都很高,80-100DB左右,所以不是稳压的DCDC也是可以的。 在运放的电源处加电容滤波即可~

网友F:
放大小信号时,运放放大倍数高的时候,可能就需要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