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0的VDD与VSS短路现象,3.3V电源被拉低。

楼主(2015-09-22):
设备运行中会造成K600的VDD与VSS短路现象,3.3V电源被拉低,更换芯片后正常运行,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目前搜到三种可能原因:
1、ESD干扰击穿
2、芯片内电流过大烧毁
3、latch-up效应(猜测)

如何查找引起的真正原因呢?搞了好长时间没有定论。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原理图是否方便放出来看看?

网友B:
是不是有的地方短路了啊,或者电阻电容之类的

网友C:
某个电源脚的钽电容焊反了,鉴定完毕: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原理图是否方便放出来看看?

好的,

Schematic Prints.pdf

91.26 K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15

没有焊接的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的地方短路了啊,或者电阻电容之类的

批量生产的,不会存在这种问题,况且生产调试时还是完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个电源脚的钽电容焊反了,鉴定完毕

鉴定失败:lol

网友D:
一点点的焊接,一步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点点的焊接,一步步检查

这个是批量产品多年实验的缺陷,目前暂时没有找到原因所在。
猜测是外设硬件原因导致,因为电压电流非常大(60V,100A),但是单片机的硬件保护做得也相当完善了。

网友E:
是这个容易坏吗?  加个散热装置看看

网友F:
我感觉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批量产品多年实验的缺陷,目前暂时没有找到原因所在。
猜测是外设硬件原因导致,因为电压电流非常 ...

楼主你好。
芯片的VDD要求是最大3.8V,电流最大185mA,你这么大的电压电流。
会不会在某些异常情况下使得供给MCU的VDD电压电流超限?
如果超限很可能会引起MCU的VDD烧坏,表象可能就是短路。
而且我看你的原理图,在u1那里,有个D1,这个VCC不知道有多大,如果出现异常,一旦使得3.3v异常过高,那么可能就是VCC+0.3V,而如果这个值一旦高于3.8V,很可能就烧毁MC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芯片的VDD要求是最大3.8V,电流最大185mA,你这么大的电压电流。
会不会在某些异常情况下使得 ...

U1输入的VCC是7805输出的5V,这个电路在低压产品上没有问题。不知道板子外面的开关信号不经任何措施直接进入单片机引脚会不会出现问题。请问你手头有没有引脚内部图呢,我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

网友B: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U1输入的VCC是7805输出的5V,这个电路在低压产品上没有问题。不知道板子外面的开关信号不经任何措施直接 ...

暂时我们也没有K60的引脚内部结构图。
如果是外部开关信号,这个信号是否会超过VDD,还有电流是多少?
一定不能超过引脚所能承受的电压和电流,建议你家个钳位电路,这样保证输入电压在范围之内。

网友G:
测一下电压和地之间的电阻是多少

网友B:
有没有原理图拿出来看看啊

网友H:
是不是散热条件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原理图拿出来看看啊

原理图上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