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定时器

楼主(2015-09-22):
请问430单片机定时器模块中在赋计数初值的时候,有的在初值后面减1,有的不减,为什么这么乱?该怎么赋值?

网友A:
根据你定时来算。况且相差1,影响不是太大

网友B:
msp430的定时器:
1、主计数器TACCR0计数满后,跳到0的时刻触发中断;
2、捕获通道都是从TACCR0-1跳到TACCR0的时候,触发中断,而不是到达TACCR0之后触发中断

网友B:
2楼说的是,如果不是用在非常精确的场合,差一个数一般是没关系的,。如果使用的是msp430的内部dco时钟源,本身也是存在些许误差的

网友C:
捕获通道都是从TACCR0-1跳到TACCR0的时候,触发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