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lasigna300的mic供电诡异问题

楼主(2015-09-22):
有没有人用过onsemi家的BS300芯片啊?
我用这款的时候出现一个诡异的问题,我的两端口mic一开始是用LDO TPS73118来供电的,该LDO同时也给BS300供电,结果输出的声音中有很大的“电流噪声”(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这种噪声不同于平常听到的沙沙声的噪声,有点像机器运行时那种电流声),严重影响使用。然后按照官方原理图,使用VREG供电就没有问题了。
1.8V供电供电出现问题时,尝试过加10uF对地电容,没有任何改善。尝试过把mic去掉,噪声依然在。必须把接1.8V的电阻也去掉噪声才消失。

另外还在1.8V供电时,换了三端口的硅麦,噪声也消失了。
我的问题:
(1)为什么LDO出来的1.8V会比VREG供电效果差那么多?1.8V如何产生了噪声?VREG相比有什么优势?如何抑制了噪声?
(2)为什么使用三端的硅麦会使噪声消失?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个人的猜想是:使用两端mic,1.8V的噪声可以通过RC进入到芯片,而使用三端硅麦时,还要经过硅麦内部,我不太清楚硅麦内部的结构,可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阻止了1.8V噪声进入芯片?
请各位指点迷津。

楼主:
顶一下,不要沉

楼主:
不要沉,每日一顶

网友A:
不太懂这方面的东西    从电源方面看
虽然是LDO    我觉得你外部的器件加上电源的内阻等
是不是产生共振等现象

网友A:
给模拟数字同时供电     我觉得你还是用磁珠+电容的方式   隔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模拟数字同时供电     我觉得你还是用磁珠+电容的方式   隔一下试试

多谢,我现在使用VREG可以工作。
后来尝试了1V8加RC滤波以后再给mic供电,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我现在使用VREG可以工作。
后来尝试了1V8加RC滤波以后再给mic供电,也是可以的。 ...

好的   还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B:
干扰问题,搞个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