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即升压又降压的DCDC

楼主(2015-09-22):
大家好,正在做一个新产品,需要一款低功耗的电源芯片,输入电压是10-30V,负载电压是24V,电流0.5A,需要效率在80%以上,价格在10个*币以下,越便宜越好,有那我知道,帮忙查一下有没有合适的,多谢!

网友A:
我也需要这样的电源,输出电流200ma就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也需要这样的电源,输出电流200ma就足够了

不过需要输入输出隔离1500VAC

楼主:
你写错了吧,百度没有搜到!

楼主:
满足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写错了吧,百度没有搜到!

不好意思大块了,是LM25118

网友C:
我也在找,我开价比你高点,15块,300mA.

网友D:
如果考虑用电源模块的话,建议去金升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考虑用电源模块的话,建议去金升阳看看。

金升阳的这种模块30多块钱,太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大块了,是LM25118

TI的一半价格稍贵  这个价格应该下不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考虑用电源模块的话,建议去金升阳看看。

金胜阳的电源模块 10块 肯定下不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TI的一半价格稍贵  这个价格应该下不来

官网2美元,那就要看你量用多少了,量多肯定10元以内,可以让供应商报个价的,大公司的芯片,质量没得说

网友F:
反激,电路自理,还能隔离哟!

网友G:
不要看官网的价格
我们公司基本都是官网价格除以10以下买的

官网价格的十分之一以下?很好奇贵司是何等的大体量,方便透露下不?

网友H:
BUCK BOOST的DCDC的电源芯片一般都支持,很多的,TI,的一大把,我用过LM5002,官网报价10快多点,美信的max17498B,1美金,国产的片子一般都很便宜,2块钱就有一把,有个国产的xl6007吧,含税不到两块钱把,网上随便搜下,台湾的Axelite我用过一个ax5502,好像是,具体型号记不清了,4快吧,图省事就用TI的,资料多,官网还有电路、选型、仿真,用的人也多,图便宜就用国产的,稳定性和效率稍微低点,但是价格白菜价,效率一般手册都能到93以上,实际的看布局布线,要隔离1500V,不是很清楚了,这个好像需要隔离模式把,应该可以,建议先看下max17498B手册,有中文的,各种模式、原理、设计方法,考虑的因素都有,看下,知道怎么回事了再去其它网站选型就知道找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不要看官网的价格
我们公司基本都是官网价格除以10以下买的

求贵司购买元件的供应商资料啊。。。
官网价/10,供应商不会是贴钱的吧

网友J:
XL6009自动升降压电路。400KHz,60V,4A。不过不是低功耗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求贵司购买元件的供应商资料啊。。。
官网价/10,供应商不会是贴钱的吧

看你的量不看供应商

网友K:
SPEIC拓扑结构,普通升压降压IC都能实现升降压,推荐使用升压IC的接法,效率低点,需要2个电感,中间那个电容压力山大。

网友L(2017-03-15):
我要做9-30VDC输入,输出20V4.5A,除了凌力特还有其他lC吗?

网友M:
某宝买的XL6009升降压模块不到6元,性能非常好。

网友N:
官网价格可以除以10拿到原装货的话,不要做产品,拿到产品就往外边倒,发大了。

网友O:
国产的上海龙芯XL6009可以做到,淘宝上都有现存的模块!

网友P:
太多了!两块一块都有!接成升降压模式都可以。dcdc是通用的!多个电感而已

网友Q(2017-04-27):
建议看看南芯的SC8701,加QQ  624081694

网友R:
xl6008正合适   有需要可以找我们  qq  3380215119

网友S:
引用 网友G:
ltc3115

价格太高了!

网友T:
XL6008做一个升降压模块,搞不定的可以找我

网友U:
台湾远翔FP5139,Sepic架构,对辐射没要求可以试试看,芯片价格1.0RMB左右,有需要找我

网友P:
引用 网友K:
SPEIC拓扑结构,普通升压降压IC都能实现升降压,推荐使用升压IC的接法,效率低点,需要2个电感,中间那个电 ...

不错。再来个方案:zata拓扑也可以完成

网友Q(2017-06-16):
Intersil ISL95538 或者 南芯的SC8701都可以满足需求,有意向可以交流一下:QQ 624081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