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w204芯片为何莫名损坏?

楼主(2015-09-22):
如题
刚开始可以烧录运行,后烧录几次,某次后突然不能烧录,之前的程序也不能运行...

网友A:
换一片试试。估计是各种原因导致单片机损坏或将内置的ISP固件冲掉了。

网友B:
换一片吧

楼主:
已经拆了,但手头没有,已经买了还没到

楼主:
果然芯片坏了,STC怎么这么脆弱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芯片坏了,STC怎么这么脆弱呢

所以很多做产品的都不用stc。不过这货学习用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很多做产品的都不用stc。不过这货学习用还是很方便的

你确定stc做产品不多?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stc做产品不多?呵呵。。。

我只是说很多产品不用stc。多与不多要看和谁比。
你不要来挑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说很多产品不用stc。多与不多要看和谁比。
你不要来挑刺
如果说一个厂家的产能只是供应学习的,那厂家去吃西北风了。:)
2010年左右的A独家生意涨价后,国内很多公司已经被坑过后都改了设计。起码我认识的公司的8位机就绝少使用AVR。另外,请到华强北咨询AVR的解密价格。

不过现在有LGT单片机的兼容品,可能还可以维持。

https://bbs.21ic.com/icview-1124154-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一个厂家的产能只是供应学习的,那厂家去吃西北风了。
2010年左右的A独家生意涨价后,国内很多公司 ...

你不要老是曲解我的意思。我没说这个厂家的mcu只供应学习
不要挑刺,好吗?

网友C:
不熟悉电路的话,随便用哪个单片机都容易坏。

网友D:
15W还可以吧,至少我们用到现在还没坏过

网友E:
这种现象如果发生不止1次,还是查查外围有没有隐患

网友F:
应该没有可能那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现象如果发生不止1次,还是查查外围有没有隐患

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