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BOOT_MODE register 地址

楼主(2015-09-22):
我在IMX6DQRM上可以找到很多关于BOOT_MODE register的说明。
但是找不到具体BOOT_MODE register 的具体地址。请问 BOOT_MODE 具体地址是什么?reference manual上哪儿有写到?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你看参考手册的Chapter 8
System Boot这部分。

网友B:
楼主现在找到了吗

网友C:
详细看看system boot这一部分

网友D:
启动模式不是靠外面的拨码开关控制的么......
这些个寄存器在内核里好像都用作gpio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