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辨定时器是向上溢出还是向下溢出

楼主(2015-09-22):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难道这不是应该自己设置的么?向上计数向下计数。自己设置

网友B:
自己设置的啊 向上计数模式和向下计数模式。。。

网友C:
问这个问题没有一点的意义,你管他呢,触发了中断即可

网友D:
查看向上向下模式的寄存器就知道啦。

网友E:
看方向位DIR寄存器

网友F:
知道这个没有意义,都是提前设置好的

网友G:
看设置这个方式的寄存器,可以在线仿真看,也可以打印出来看。

网友H:
达到需要到达匹配值中断即可,向上或者向下都没有意义

楼主(2015-11-11):
引用 网友H:
达到需要到达匹配值中断即可,向上或者向下都没有意义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设置这个方式的寄存器,可以在线仿真看,也可以打印出来看。

谢谢了,通过寄存器确实可以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这个问题没有一点的意义,你管他呢,触发了中断即可

确实是,我是想多了。这个是自己提前设置好的,逻辑错误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了,通过寄存器确实可以看到的。

不客气,用仿真器的目的,就是可以方便的看这些寄存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