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这是个DC-DC12V出正负7V

楼主(2015-09-22):
图中R.PHASE接的是ABC三相电中的一相。变压器用的是平面变压器。实在看不明白工作原理

楼主:
我好像明白了一点,这个7V不是相对于大地的7V是相对于R.PHASE的7V。如果R.PHASE是100V它就是107V。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明白了一点,这个7V不是相对于大地的7V是相对于R.PHASE的7V。如果R.PHASE是100V它就是107V。不知道对 ...

“R.PHASE接的是ABC三相电中的一相”
R.PHASE对大地电压可能是变化的。
但无论何时R+7V总高于R.PHASE这一点7V,R-7V总低于R.PHASE这一点7V。
工作原理嘛,绕组带中心抽头的桥式整流电路。

网友B:
一般叫它辅助电源。
当电路中存在比较大的电位差,而又需要在不同的部分使用需要低电压供电的放大或/和控制电路时,就需要辅助电源。
辅助电源有多种获得方式,可以在工频变压器增加一个绕组;可以用一个隔离电源模块;可以用MCU的IO推动高频变压器产生等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叫它辅助电源。
当电路中存在比较大的电位差,而又需要在不同的部分使用需要低电压供电的放大或/和控制 ...

有点明白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