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avr中随机数的问题

楼主(2015-09-22):
(无正文)

网友A:
用个定时器,给一个全局变量,使全局变量在一个范围内完成自加。加完又重置,主程序中需要调用的时候调一下,也和随机没什么区别,定时器初值设大一点。这个法子有点笨

网友B:
这个办法, 返回值跟调用的时刻相关, 也非随机性. 当然如果调用时刻有随机性, 那就权当是返回的随机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