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电压调理电路

楼主(2015-09-22):
这个是一个市电电压调理电路,传感器是武汉华意电子电流型电压互感器输入2ma/输出2ma。前段4个36K电阻。但我圈红圈的哪个电阻取620欧姆才1.24V再加上1.65V不到3.3啊?DSP内部12位AD,这样的话交流电的零点就没法在2^11处取了?还是我哪里考虑错啦?

网友A:
1、画红色圈处必须加点(dot),否则会造成误解。
2、绘图的基本规则:文字必须向上或者向左,且不准重叠。
3、互感器绕组的直流电阻很小,你施加了一个电流但该电流在互感器绕组上的压降并不大。所以未能达到目的。
4、你这样对互感器施加一个直流电流企图产生一个直流电压的作法,如果电流稍大,将导致互感器磁饱和,测量误差非常大。

不是你想错了什么,是你对互感器还根本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画红色圈处必须加点(dot),否则会造成误解。
2、绘图的基本规则:文字必须向上或者向左,且不准重叠。
...

首先感谢。这是交流电,AV代表工业三相电中的A相,NV是零线,互感器是武汉华意电子:电压互感器HWGS-1(2mA/2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画红色圈处必须加点(dot),否则会造成误解。
2、绘图的基本规则:文字必须向上或者向左,且不准重叠。
...

这是个真实的产品电路,设计的可能不是太完善,但基本工作是可以的,实测误差400V误差在17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个真实的产品电路,设计的可能不是太完善,但基本工作是可以的,实测误差400V误差在17v左右。 ...

如果“真实的产品电路”是这个样子,根本不可能工作。

我估计你抄电路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实的产品电路”是这个样子,根本不可能工作。

我估计你抄电路抄错了。

它真工作了,我们产品都买出去了,你可以看下这款互感器淘宝就可以搜到,也没抄错,现在在熟悉公司产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真工作了,我们产品都买出去了,你可以看下这款互感器淘宝就可以搜到,也没抄错,现在在熟悉公司产品。 ...

那么,不是“估计”你抄错,而是“确定”你抄错。

网友B:
是不是该这样啊?
图作得不好,将就着看吧,至少无大错!

下面那支电阻应短路掉,否则2mA交流电流会在其上产生压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么,不是“估计”你抄错,而是“确定”你抄错。

回复淡定且幽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不是“估计”你抄错,而是“确定”你抄错。

如果你确定错啦,能否在此基础上给个正确的电路。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该这样啊?
图作得不好,将就着看吧,至少无大错!

这个应该不对吧,我们以正半周分析,运放正向输入端最大电压为-0.41.这样的话,VA最大电压为+0.83V送入AD应该更没有充分利用AD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对吧,我们以正半周分析,运放正向输入端最大电压为-0.41.这样的话,VA最大电压为+0.83V送入AD ...

8楼Lgz2006给出的方案,将下面的电阻短路掉,也就是电流互感器下端接到基准电压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对吧,我们以正半周分析,运放正向输入端最大电压为-0.41.这样的话,VA最大电压为+0.83V送入AD ...

那恐怕还没有弄清楚运放在此如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恐怕还没有弄清楚运放在此如何工作。

短掉的确可以,但还是没有解决我原始的问题,1.65+1.24=2.89V。12位AD的最高采样电压为3.3V软件里把D=2048及2^11作为了交流电的零点。如果按照硬件设计应该把2.89所对应的D的一般作为交流电的零点,而不是3.3所对的一半及2^12的一半作为交流电的零点。

楼主:
算啦,上面的也说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恐怕还没有弄清楚运放在此如何工作。

此处运放,就是个加法电路,把交流电下半周的电压叠加上去。变成直流给AD采样。是这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处运放,就是个加法电路,把交流电下半周的电压叠加上去。变成直流给AD采样。是这样吧 ...

不是加法电路。
运放在此,是电流-电压变换。也称跨阻放大器。
互感器二次绕组下端接到一个基准电压上,那才是加法电路,和两节电池串联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加法电路。
运放在此,是电流-电压变换。也称跨阻放大器。
互感器二次绕组下端接到一个基准电压上, ...

搭了一个仿真,前端是一个幅值为2MA的交流电流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搭了一个仿真,前端是一个幅值为2MA的交流电流源。

问题就在于:仿真使用的电流源,50Hz时是恒流源,0.1Hz时仍是恒流源;你的电流互感器,50Hz是恒流源,0.1Hz时可就不是恒流源了。
你通过电阻R3施加到运放反相输入端的电流,那连0.001Hz都不到。R3施加到运放反相输入端的电流,不能流入理想恒流源,只能流过R2。但若使用电流互感器,则R3施加的直流电流,几乎完全流过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

仿真用得好,是很省时省力的工具,用得不好,是会引入错误的,而且错了还不自知。

网友D:
楼主是搞软件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问题就在于:仿真使用的电流源,50Hz时是恒流源,0.1Hz时仍是恒流源;你的电流互感器,50Hz是恒流源,0.1 ...

2ma的CT内阻是挺大的,跟反馈电阻相比,只要深度负反馈,不会有直流通过的,主要看直流的环路增益多大的问题,如果次级的内阻(主要是铜损)足够大,导致环路增益足够大,是可以的。如次级直流是一个铜线,那就是说环路增益是0。负反馈不成立,虚短不成立。初级与次级的铜损有100-200欧的。

网友E:
取市电220V,输出的交流电是220/4/36*620=0.947V,正常,

网友E:
你说的零点应是交流的谷值吧,降低36K电阻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搞软件的吧

没条件搭硬件只好凑合搭软件啦。但是这电路的确是在硬件中应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就在于:仿真使用的电流源,50Hz时是恒流源,0.1Hz时仍是恒流源;你的电流互感器,50Hz是恒流源,0.1 ...

感谢啊,我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零点应是交流的谷值吧,降低36K电阻就成。

这个方法也行。

看看前面20楼PowerAnts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2ma的CT内阻是挺大的,跟反馈电阻相比,只要深度负反馈,不会有直流通过的,主要看直流的环路增益多大的 ...

这个电路的确是可以的

你们两个,都吃亏在“电路分析”(或者叫“电工原理”)上面。

网友E:
这个电路在实际应用中,精度还是能够保证0.5级,LZ应在OP,RC的器件的精度及热稳定性上下功夫,0.5级就可以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在实际应用中,精度还是能够保证0.5级,LZ应在OP,RC的器件的精度及热稳定性上下功夫,0.5级就可以 ...

开玩笑!
电流互感器是铜线绕成。铜的电阻温度系数大约是每摄氏度增加千分之四,环境温度变化10摄氏度电阻变化百分之四,你还想0.5级?

网友B:
2楼说有错,现在看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开玩笑!
电流互感器是铜线绕成。铜的电阻温度系数大约是每摄氏度增加千分之四,环境温度变化10摄氏度电 ...

因铜线的变化会引起电流变化吗?只要磁导率很大,输出电压低,输入输出电流近似相等。说白了,根据虚短原理,直流偏置的条件下,铜电阻值的变化对电流输出结果没有影、响。

网友E:
力磁电流在CT使用中,有二个因素会增加,一,磁导率不够大,(小的力磁电流产生不了大的B),二。输出电压大,需要B产生大的电动势。CT的规格书中,明确指出使用无源IV转换,输出电压不得大于某个电压,否则导致电测精度下降。

网友E:
直流偏置的影响,只要深度反馈存在,直流的电流没有流经CT的次级,因为其二端电压等于0(虚短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直流偏置的影响,只要深度反馈存在,直流的电流没有流经CT的次级,因为其二端电压等于0(虚短原理)。 ...

声明:
此帖中我的回复都是错的。
谨向楼主致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声明:
此帖中我的回复都是错的。
谨向楼主致歉。

好风格,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风格,人品。赞一个。

网友F:
是交流IV转换,50HZ没问题的。
不过楼主的原理图画的实在不敢恭维,对错不说,给人看的图要有美感,至少电阻上面的文字应该正朝上呀。
贴上来的图应该把背景的点去掉吧。

贴个漂亮好看的原理图,也是对回帖者的尊重吧。

网友F:
声明:
此帖中我的回复都是错的。
谨向楼主致歉。

老人家有这样的胸怀,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明:
此帖中我的回复都是错的。
谨向楼主致歉。

感谢你的热情回复。晚辈也学习到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交流IV转换,50HZ没问题的。
不过楼主的原理图画的实在不敢恭维,对错不说,给人看的图要有美感,至少电 ...

是,下次注意。怎么说这也门艺术。感谢指正

楼主:
其实大家都纠结在电路的对与错上,我的疑问还是没解决。就是软件中取2^11为零点,AD采样0V-3.3V对应0-2^12.关键是叠加后的峰值,不到3.3V最小值也大于0v。所以我就怀疑去2^11为零点不对,需要再软件中再调整,还是我考虑的欠缺?

网友G:
我看了半天也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