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有多少种分类呢

楼主(2015-09-22):
RAM有多少种呢

网友A:
AM可分为SRAM(Static RAM静态RAM)和DRAM(Dynamic RAM动态RAM)

网友B:
RAM:
1、SRAM
2、DRAM
    (1)、SDRAM
    (2)、DDR SDRAM
    (3)、RDRAM

网友B:
SRAM

静态RAM(Static RAM/SRAM)

不要刷新,只要不掉电,数据可以一直保存,存取速度快,但结构复杂,价格昂贵,CPU的缓存用的就是SRAM,

RAM有两大类,一种称为,SRAM速度非常快,是目前读写最快的存储设备了,但是它也非常昂贵,所以只在要求很苛刻的地方使用,譬如CPU的一级缓冲,二级缓冲。另一种称为,DRAM保留数据的时间很短,速度也比SRAM慢,不过它还是比任何的ROM都要快,但从价格上来说DRAM相比SRAM要便宜很多,计算机内存就是DRAM的。

网友B:
DRAM

动态RAM(Dynamic RAM/DRAM)
PC机的内存就是DRAM,结构简单,价格便宜,但要不断刷新以保持数据,存取速度相对较慢。

PC机的内存类型有SDRAM、DDR SDRAM和RDRAM三种.

其中DDR SDRAM内存占据了市场的主流,而SDRAM内存规格已不再发展,处于被淘汰的行列。RDRAM则始终未成为市场的主流,只有部分芯片组支持,而这些芯片组也逐渐退出了市场,RDRAM前景并不被看好。

网友B:
SDRAM

Synchronous DRAM(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曾经是PC电脑上最为广泛应用的一种内存类型,即便在今天SDRAM仍旧还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既然是“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那就代表着它的工作速度是与系统总线速度同步的。

与系统总线速度同步,也就是与系统时钟同步,这样就避免了不必要的等待周期,减少数据存储时间。同步还使存储控制器知道在哪一个时钟脉冲期由数据请求使用,因此数据可在脉冲上升期便开始传输。SDRAM采用3.3伏工作电压,168Pin的DIMM接口,带宽为64位。SDRAM不仅应用在内存上,在显存上也较为常见。

网友B:
DDR SDRAM

严格的说DDR应该叫DDR SDRAM,人们习惯称为DDR,部分初学者也常看到DDR SDRAM,就认为是SDRAM。DDR SDRAM是Double Data Rate SDRAM的缩写,是双倍速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的意思。DDR内存是在SDRAM内存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仍然沿用SDRAM生产体系,因此对于内存厂商而言,只需对制造普通SDRAM的设备稍加改进,即可实现DDR内存的生产,可有效的降低成本。

    SDRAM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只传输一次数据,它是在时钟的上升期进行数据传输;

DDR内存则是一个时钟周期内传输两次次数据,它能够在时钟的上升期和下降期各传输一次数据,因此称为双倍速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DDR内存可以在与SDRAM相同的总线频率下达到更高的数据传输率。

网友B:
RDRAM

RDRAM(Rambus DRAM)是美国的RAMBUS公司开发的一种内存。与DDR和SDRAM不同,它采用了串行的数据传输模式
    RDRAM的数据存储位宽是16位,远低于DDR和SDRAM的64位。但在频率方面则远远高于二者,可以达到400MHz乃至更高。同样也是在一个时钟周期内传输两次次数据,能够在时钟的上升期和下降期各传输一次数据,内存带宽能达到1.6Gbyte/s。

    普通的DRAM行缓冲器的信息在写回存储器后便不再保留,而RDRAM则具有继续保持这一信息的特性,于是在进行存储器访问时,如行缓冲器中已经有目标数据,则可利用,因而实现了高速访问。另外其可把数据集中起来以分组的形式传送,所以只要最初用24个时钟,以后便可每1时钟读出1个字节。一次访问所能读出的数据长度可以达到256字节。

网友C:
学习了,原来有这么多种

网友D:
从芯片的三大参数比较同工艺其优劣:
SRAM速度快面积大功耗大些
DRAM速度慢但面积小。

网友D:
SRAM存储单元用6个MOS管组成,而DRAM存储单元只用1个MOS组成,属于面积能做的很小,但需考虑到存储单元的漏电,所以比SRAM多需要数据刷新的时序,和电路。

网友E:
不错,讲的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F:
学习了,原来RAM的分类有这么多

网友G:
这么多啊,看来单片机里的RAM都是SRAM了

网友H:
长姿势了

网友I(2016-11-10):
确实如此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