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823 XC8分配数组问题

楼主(2015-09-22):
求助,现在问题是RAM空间还有多的剩余,但就是不能再分配更大的分组。如我分配了30大小的数组再加其它变量共100byte,还有28byte多的,这时再想将30大小的数组更至40确会报错空间不足,请问要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A:
StevenLau
Mob:13148736025
QQ:359920019

网友B:
你可能还是临时变量吧

网友C:
定义成const,放到flash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还是临时变量吧

全局变量volati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义成const,放到flash里

不是常量

网友D:
开启最大优化,然后把大数组指定一个区,因为数组存贮不能跨区,你就算有剩余可能不再一个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启最大优化,然后把大数组指定一个区,因为数组存贮不能跨区,你就算有剩余可能不再一个区。 ...

,每个存储区有128字节。
每个存储区都包含(图3-2):
• 12 个内核寄存器
• 20 个特殊功能寄存器(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SFR)
• 最多80 字节的通用RAM(General Purpose RAM,
GPR)
• 16 字节的公共RAM
已经是最优的等级了。那个1823只有一个区,128字节,我现在发现是刚好在到RAM有到100字节时,数组就不能再大了,而且最另定义一个变量,数组就相应的要缩小,剩余的28字节去哪了。。

网友D:
你栈设置多大?

楼主:
第一次用pic,编绎器参数都没改,手册说有complier stack &data stack,没搞懂
   Program space        used   66Ah (  1642) of   800h words   ( 80.2%)
    Data space           used    63h (    99) of    80h bytes   ( 77.3%)
    EEPROM space         used     0h (     0) of   100h bytes   (  0.0%)
    Data stack space     used     0h (     0) of    19h bytes   (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