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CCID协议和PC/SC标准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9-22):
USB CCID协议和PC/SC标准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我们知道微软为了屏蔽读卡器底层处理细节,提出了PC/SC协议,试图利用API函数来实现与智能卡的通信,而读卡器的具体细节对于应用程序开发者而言被屏蔽了!

网友A:
CCID是USB Chip/Smart Card Interface Devices,也就是USB芯片智能卡接口设备,是USB规范下的一种设备类型。
就像HID设备一样,需要参考USB规范来写固件程序来实现的。网上搜搜USB CCID的规范。

PC/SC应该也是Personal Computer/Smart Card,即基于PC的Smart Card。

网友B:
学习了,不过一般不用Smart Card吧

网友C:
不太懂,学习下

网友D:
USB的开发个人感觉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