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在产品设计中的硬件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5-09-22):
PSOC在产品设计中的硬件抗干扰问题PSOC目前作为一种具有M8类内核的产品在遇到外部干扰是同样会遇到死机复位的问题.从两方面讲,一方面软件程序复位之后如何按正确路走回去,另一方面是在硬件系统设计时应该同样以对待模拟电路加单片机的要求对整个系统进行设计,原则上该加的元件必须加,可加可不加的元件要想法预留空间

网友A:
电源口去耦电容必须加,另外要串接磁珠
涉及到外引I/O要注意防静电,加ESD器件,特殊还要有TVS
设计模拟输入通道要加磁珠防瞬变扰
以PSOC目前的AD采样率水平非特殊应用模拟输入通道加入简单无源滤波网络
能不用外部晶振时尽量不用.(这条在继续测试)相信大家对这些都了解一些或更多,也希望大家总结出更多完善PSOC设计的好方法.

网友B:
抗干扰是一个比较大的事儿,好多方面综合考虑

网友C:
二楼也是最常用的方法

网友D:
干扰一直是电子设计里的一个话题

网友E:
干扰是电子产品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网友F:
干扰,干扰,一直都在身边,也一直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