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这个78M05应用中,电阻的作用是干嘛的啊

楼主(2015-09-22):
如图,

这个100K的电阻是干嘛的

网友A:
C7的泄放

C789都可以通过R21泄放,如果是感性负载,也可以通过D20,R21泄放

网友B:
按说C7电容里面的电荷应该也能通过7805释放到地的,感觉有点多此一举。请高手指正~

网友C:
我感觉也是多此一举,7805自己都放了。

版主,24V供电的话,我看手册上78M05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好多人都说要加电阻进行分压呢,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这里似乎有点儿原理技术之外的东西
它是一种理念,甚至有点儿艺术风味
有一个成语,见仁见智,也许可作注解

有经验与没经验的差别,特别是高压输入电容,放一个保险。

网友D:
这个也许有经验无关,有些人喜欢抄别人的,好的坏的一起抄。
这个电阻没有什么作用,由于有D18,D20也是没有任何作用。

李东发先生,他说的就是D18.
有些场合,D18的作用大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许有经验无关,有些人喜欢抄别人的,好的坏的一起抄。
这个电阻没有什么作用,由于有D18,D20也是没 ...

根本没有弄清楚电路如何工作就胡抄乱抄,有这种可能。

老师好,24V供电的话,我看手册上78M05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好多人都说要加电阻进行分压呢,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D18与D20的存在,各自均有原理支持,相互之间也没有关联
个人见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许有经验无关,有些人喜欢抄别人的,好的坏的一起抄。
这个电阻没有什么作用,由于有D18,D20也是没 ...

D20的用处不是防止电源倒接,而是防止末端电路出问题后7805输出端电压高于输入电压,因为末端有可能会接到一个比较高的电压上.

网友G:
有钱,任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许有经验无关,有些人喜欢抄别人的,好的坏的一起抄。
这个电阻没有什么作用,由于有D18,D20也是没 ...

电阻是没什么作用,D18要串就多串几个,如果输出电流比较大, 不过电流很大的话,也该用DCDC了

网友I:
D18防反接,R21接了也没什么坏处,却有那么一丁点好处,可以提高一点电源的过电压能力。

网友J:
我还遇到过一个电阻接在7805的3脚与2脚之间的情况

这个是有原因的,后端要是断开的话可以作为虚拟负载

网友A:
电阻接23脚也是有理由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许有经验无关,有些人喜欢抄别人的,好的坏的一起抄。
这个电阻没有什么作用,由于有D18,D20也是没 ...

呵呵

D18,20没用?

网友L:
我一般会去掉电阻和D20 最多留一个D18.。

网友M:
大家说的都有一点道理啊。

网友N:
阻值大,可有可无

网友O:
5V的泄放。

网友P:
24V转5V,7805估计烫的跟山芋一样了啊

有些地方小电流,比如挂在MBus上面的数据采集终端,本身电流就小,这种简洁够用的的用法不好吗?
呵呵,电流稍微大点,就可以炖鸡蛋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24V转5V,7805估计烫的跟山芋一样了啊

某些应用这样挺好的,省事  省钱

比如我就这么干过  峰值电流40mA, 均值10mA  。

基本没觉得发热

网友Q:
引用 网友P:
24V转5V,7805估计烫的跟山芋一样了啊

某些应用这样挺好的,省事  省钱

比如我就这么干过  峰值电流40mA, 均值10mA  。

基本没觉得发热

这是一个坏习惯

网友R:
压差太大,不合适,应该经过多次将压得到5V

网友C:
输出电压不是太高(超过调整管击穿电压),就可以不用泄放二极管的。不问条件乱加,确实不是设计所该做。

网友S:
78M05,这个电路要么电流很小,电流稍高要么基本IC芯片上的温度能融化焊锡了。

网友T:
有了D18,D20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T:
同时R21也没有用处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我还遇到过一个电阻接在7805的3脚与2脚之间的情况

原来是这样的,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U:
引用 网友P:
24V转5V,7805估计烫的跟山芋一样了啊

一般这种情况下就要加散热片了,D20也有稳定输出的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呵呵

D18,20没用?

我写的很清楚,由于有了什么,另外什么没有作用,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D20的用处不是防止电源倒接,而是防止末端电路出问题后7805输出端电压高于输入电压,因为末端有可能会接到 ...

你理解错了,反接二极管是为了放置输入短路导致稳压芯片损坏。
对于7805之类的低压的稳压芯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至于防止输出电压升高反灌,这是杞人忧天的猜测,5V升高,负载电路都坏了,保护谁呀。

网友V:
我从来不接这么一个电阻。二极管D18也没接过。

网友W:
100K是加快C7放电,电源电压下降到一定值以后,7805将不再导通,这时候残留的输入电压就用100K加快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