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用KEIL使用KSDK中的例子时想掉看子函数,为什么跳不过去?

楼主(2015-09-22):
大神门,我用的是FRDM—K22F这块板子,在keil中时用例子程序时,碰到一个关键字或者子函数,右键想去查看是什么的时候为什么会跳出一下界面?求助

右键go to definition "***"后跳出来的

右键go to definition "***"后跳出来的

网友A:
库以及工程编译了没有呢?先编译之后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以及工程编译了没有呢?先编译之后再试试。

如何编译?是ksdk_platform_lib吗?编译了,还是这个问题?是不是lib文件夹里的都要编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编译?是ksdk_platform_lib吗?编译了,还是这个问题?是不是lib文件夹里的都要编译? ...

我是指你的工程有没有编译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指你的工程有没有编译成功?

编译成功了。都下载到板子里面了。我就是想分析下,但是就是跳转不过去。:'(

网友B:
在工程上右击option里有一个专门define这些变量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工程上右击option里有一个专门define这些变量的地

右击什么,有没有具体步骤呢?谢谢

网友C:
是不是需要定义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击什么,有没有具体步骤呢?谢谢

右击你的工程,option-》output-》勾选browse information
然后重新编译,再找,我这边试下了下,是可以正确跳转的。
另外,你MDK版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你的工程,option-》output-》勾选browse information
然后重新编译,再找,我这边试下了下,是可以 ...

option-》output-》CreatExecuatble:..勾选browse information,我都勾选了。F:\Kinetis\FRDM-K22F\example\KSDK_1.2.0\lib里面的库都编译了。
哦,有个情况,我安装KSDK时是安装在C盘的,但是我备份了一个在F盘,我导入的是F盘的例子。
我的keil MDK是5.1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你的工程,option-》output-》勾选browse information
然后重新编译,再找,我这边试下了下,是可以 ...

好多函数条转不过去,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你的工程,option-》output-》勾选browse information
然后重新编译,再找,我这边试下了下,是可以 ...

我又重新把C盘的lib全部编译了一遍还不行。
我go to definition...时还是不行

网友D:
看来楼主遇到了问题了

网友E:
用keil编译stm32的时候,在option里有专门设置这些预编译常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option-》output-》CreatExecuatble:..勾选browse information,我都勾选了。F:\Kinetis\FRDM-K22F\exampl ...

你直接编译C盘的工程:C:\Freescale\KSDK_1.2.0\examples\frdmk22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编译C盘的工程:C:\Freescale\KSDK_1.2.0\examples\frdmk22f

是这样吗?不过还是不行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遇到了问题了

你有解决办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keil编译stm32的时候,在option里有专门设置这些预编译常量的

请问怎么设置,有没有详细步骤。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设置,有没有详细步骤。谢谢

你工程打开错了,你打开这个:
C:\Freescale\KSDK_1.2.0\examples\frdmk22f\driver_examples\uart\uart_blocking\mdk
uart_blocking_example.uvmpw
不是uart_blocking_example.uvprojx

网友A:
你都没把库加到workspace里面,当然找不到,你直接打开workspace的文件,这样编译后就能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把库加到workspace里面,当然找不到,你直接打开workspace的文件,这样编译后就能找到了。 ...

ye,终于,解决了,只要右键选一下,Set as Active Project就OK胃!
谢谢耐心讲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ye,终于,解决了,只要右键选一下,Set as Active Project就OK胃!
谢谢耐心讲解! ...

不客气,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网友F:
你这头像为啥要和版主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头像为啥要和版主的一样。。。

一样吗?我一直用这个头像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抱歉。貌似没有解决!:L就比如这句代码:UART_DRV_Init(BOARD_DEBUG_UART_INSTANCE, &uartState, &uartConfig);
打开uart_blocking_example.uvprojx的时候UART_DRV_Init (,,)函数go to definition跳不过去, 这些参数(BOARD_DEBUG_UART_INSTANCE, &uartState,)都可以跳转。
而我把uart_blocking_example.uvmpw这个打开后,情况正好相反参数跳转不过去了。如下图。而且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右键set active是啥意思?set后,另外一个貌似被锁定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貌似没有解决!

又出现什么问题了?21楼不是说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出现什么问题了?21楼不是说可以了吗?

貌似没有完全解决。还是拿这句来说UART_DRV_Init(BOARD_DEBUG_UART_INSTANCE, &uartState, &uartConfig);截图里面的两个工程,我分别右键set as active project 后,set了 .lib后UART_DRV_Init(,,)可以跳转,set了uart_project_example后括号里面的参数就可以跳转了。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board.h前面有个红色的叉叉

网友A:
board.h的叉叉没有关系,只要编译没有问题就行。
可能是你没注意打了空格之类的,一时图标没消失,重新打开软件编译应该就会消失。
另外,关于跳转的问题,估计还是MDK内联方面有些问题,这样,你可以全局搜索,在workspace中搜索就能找到了。

网友G:
楼主,有没有编译库函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有编译库函数啊

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ard.h的叉叉没有关系,只要编译没有问题就行。
可能是你没注意打了空格之类的,一时图标没消失,重新打开 ...

也只能搜索了。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只能搜索了。谢谢你

不客气,如果遇到部分找不到的,就直接全局搜索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工程打开错了,你打开这个:
C:\Freescale\KSDK_1.2.0\examples\frdmk22f\driver_examples\uart\uart_b ...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I:
keil里还有这项命令,还真没用过

网友J: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用了这么多年keil还有这个选项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一个是workspace,一个是工程。
workspace中可以包含多个工程,但是工程文件只能打开自身工程。
因为KSDK的例程是包含工程文件以及库文件两个的,所以需要打开workspace。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用了这么多年keil还有这个选项

哈哈,还有好多不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如果遇到部分找不到的,就直接全局搜索吧。

嗯,谢了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帮我结贴啊。
有新问题可以重新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