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lcd刷屏问题

楼主(2015-09-22):
stm32f407 ,用fsmc刷屏,纯色刷一屏4ms了,但是还是看到画面有一闪的动作,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不是有什么清屏的动作啊?
另外4ms怎么测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什么清屏的动作啊?
另外4ms怎么测试出来的;

定时器开启,跑测试代码,关闭,两次时间差

//        /*-- FSMC Configuration ------------------------------------------------------*/
//        /*----------------------- SRAM Bank x ----------------------------------------*/
//        /* FSMC_Bank1_NORSRAMx configuration */
//        /* ÉãÏñÍ·DMAÂéµã£¬ÐèÉèÖà 4 0 5 2 0 0 */
//        timingWrite.FSMC_AddressSetupTime = 4;
//        timingWrite.FSMC_AddressHoldTime = 0;
//        timingWrite.FSMC_DataSetupTime = 6;
//        timingWrite.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1;
//        timingWrite.FSMC_CLKDivision = 0;
//        timingWrite.FSMC_DataLatency = 0;
//        timingWrite.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        timingRead.FSMC_AddressSetupTime = 4;
//        timingRead.FSMC_AddressHoldTime = 0;
//        timingRead.FSMC_DataSetupTime = 8;
//        timingRead.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1;
//        timingRead.FSMC_CLKDivision = 0;
//        timingRead.FSMC_DataLatency = 0;
//        timingRead.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楼主:
没有任何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