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最近在看《伪装者》突然想到一个无线通讯的技术问题

楼主(2015-09-22):
最近在看《伪装者》,看的人都知道讲的是两党特工在上海地下工作的事。突然想到他们要和重庆和延安联系吧(其实是必须的)?可作为情报工作者肯定不能打电话汇报工作和下达任务,这样非常容易被监听、截获和暴露。剧中演的一般都用电报联系,那么问题就来了,电报是从上海直接发给重庆和延安吗?是这样的话,那也太强悍了吧!发电报应该是类似现在的收音机吧?不过现在的收音机的信号发射也得架一个高高的信号塔,更别说那个时候他们搞的是地下工作了,不可能把天线架的非常高,那得多大的功率才能在上海发射电报而在重庆接收呢?还得尽量减小途中的干扰(别告诉我那个时候有卫星)。电视里的电报机可是不是很大啊,再说他们也不可能抱着很大很重的东西到处跑吧?所以我想知道:那时候军统怎么用电报和重庆联系的呢?

网友A:
短波电台可以通很远

网友A:
通过电离层的反射

网友B:
你想多了,电视里的情节不能当真的。
也不一定是直接和延安和重庆通讯,可能会经过多次中转

几十瓦(小于100W)功率的短波发报机(非语音),重庆到上海没问题,甚至到莫斯科没问题。中国最早的南极科考,就是这种短波发报机进行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波电台可以通很远

那干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电离层的反射

电离层的反射受不受太阳的影响?靠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电视里的情节不能当真的。
也不一定是直接和延安和重庆通讯,可能会经过多次中转 ...

这样线路岂不是更容易被破坏,并且失去了实时性。

网友C:
那个年代电磁环境比现在要优越很多,相对会比现在距离远很多。 不过个人认为他们应该采用的是中转的方法传递。刚随便查了那年代的BWT-133型15W小型单边带电台主要供部队山区、丛林及平原背负行进间通信联络。配2.4米鞭天线,通信距离10~20公里:配15米斜天线,通信距离200公里;配44米双极天线,通信距离500公里。(其它型号应该也差不多)  LZ说的一样他们不可以用那么长天线, 肯定有某较近的大型电台是媒介传递。

不用中转。二战已有双中频超外差接收机,对于电报信号接收灵敏度很高。

网友D:
说不顶也有基站 那时候?

网友E:
你要想,那个时代,没有手机,手台,各种开关电源

能有啥干扰?

网友F:
电报也有中专站

不用中转。短波发报机没问题。

网友G:
应该不是直达的

不要说军用发报机,就是普通商业短波发报机就可上海直达重庆。没问题的。

网友H:
摩尔斯电码通信距离比话音远差很多倍的
玩ham的应该有数的,运气好远的时候上千公里也行。
ham好多就是看谁玩的远,玩的玄

网友I:
CW,0.5W可以半个地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线路岂不是更容易被破坏,并且失去了实时性。

很多信息并不是实时传递的,只要几天内传递到都是比较及时的

网友J:
当年的短波中波收音机,一根半米的鞭状天线就能在北京收到香港的电台。电报发射机的功率比电台小很多,但是摩尔斯码的信噪比门限也低很多。电报的发射机不能架很高,但是接收机可以架很高。

中转也有可能,上海可以先发到山东,山东可是安全的很,不可能有被破坏的危险。

网友K:
通过电离层传输有时会漏掉信息吧。

网友L:
有时候会漏掉 我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年代电磁环境比现在要优越很多,相对会比现在距离远很多。 不过个人认为他们应该采用的是中转的方法传 ...

那76号直接抄他们的中转站岂不是更简单有效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不顶也有基站 那时候?

基站?脑洞太大了吧!和76号共用么?那76号完全可以从技术上把他们屏蔽掉,不是共用的话76号直接摧毁他们的基站岂不是更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想,那个时代,没有手机,手台,各种开关电源

能有啥干扰?

自然界也有很多电磁场的好不!

楼主:
那破坏其中一个不就断了一条线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CW,0.5W可以半个地球。

好流弊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当年的短波中波收音机,一根半米的鞭状天线就能在北京收到香港的电台。电报发射机的功率比电台小很多,但是 ...

为啥山东很安全!

网友M:
无线电工程或射频技术…
   一台3w电台可从莫河轻松传到三亚!…调幅载波。
   楼上们的担心和猜疑?…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然界也有很多电磁场的好不!

那你非这么说就是强词夺理了,什么东西都有个轻重好不好?

莫非你认为自然界的电磁波强度要远远大于手机、开关电源、各种大型用电器balabala··?

网友N:
记得红军第 5次反围缴剿,最新的情报,是靠人,从上海走了 3个多月,才送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无线电工程或射频技术…
   一台3w电台可从莫河轻松传到三亚!…调幅载波。
   楼上们的担心和猜疑?… ...

天线多长?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破坏其中一个不就断了一条线路么?

。。。难道不能多路径传递?

自己去看各种电报兵的回忆。国军**都有中转站的,   比如湖南的长沙会战,衡阳会战,
由于衡阳的电台功率较小,与重庆方面的联络并不顺畅,最后便只能通过芷江空军基地中转,与重庆的联系,“我们要向重庆方面汇报,只能先将电报发到芷江,再由芷江转重庆;重庆方面过来的指示,也要通过芷江中转”,卢庆贻说,经芷江发往重庆的电报,每天定时四次,主要是汇报每天的战事、伤亡情况以及所需要的军备物资等等,但具体电报内容,发报员是无法了解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破坏其中一个不就断了一条线路么?

骚年,你以为你的网线只有唯一一条路径可以通到21论坛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F:
。。。难道不能多路径传递?

人家几万号人用的电台也是要中转的,小小特务的电台,很多时候肯定也得中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骚年,你以为你的网线只有唯一一条路径可以通到21论坛么。。。

哈哈哈哈哈!

网友O:
摩托罗拉当年做的单兵通讯,1W顶多10km

网友M:
科普一下:调幅短波…靠电离层反射传播…

网友P:
槽点太多, 哎, 国产电视剧
轻型便携步话机直到越战才出现
76号清一色的德械冲锋枪
上海的日据时期,不光国民党走私, 某党也在走私(而且公然与伪军哥俩好)
当时的76号只是小角色,类似于现在的城管, 真正的大头还是青帮,

最大的槽点: 情报只能作为参考,一旦发现情报存在问题,通常不会再彩信,
这里把情报和决策混为一谈.

忘了楼主的问题,
找点短波通讯的资料看看, 就明白, (用短波通讯,不需要太长的天线,因为它是通过电离层反射,而中波不太
适合远距离通讯,需要很大的功率,)
片中说的很清楚, 有专门的电讯组, 负责发送和接收消息.
使用约定密码, 现在还有人在用, 上周在网吧, 还听一个妹子, 用QQ语聊, 大声地说:"x哥, 我想你家老二了"

网友Q:
估计是伪装的基站吧

网友R:
楼主让那些用1瓦的CW实现全球通联的火腿怎么办啊

网友S:
楼主对无线电传播的常识比较“盲”,二战时的便携式军用电台都是短波机,功率数瓦. 短波这个频率很独特, 可以在电离层与大地间反复反射,一次反射范围可从几百公里到几千公里,虽然电离层不稳定,但电波的辐照面积实在是太在了,局部的不稳定不影响整体的反射。就好比一面大镜子,有1/3反射面被破坏了,反射光强度下降得也不多。无线电爱好者,2W的功率越洋通讯非常普遍,距离上万公里

网友T:
楼主真的对无线电通讯历史没什么认识,给你科普一下。
1900年马可尼为其“调谐式无线电报”取得了著名的第7777号专利。1901年12月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他决定用他的发报系统证明无线电波不受地球表面弯曲的影响,第一次使无线电波越过了康沃尔郡的波特休和纽芬兰省的圣约翰斯之间的大西洋,距离为2100英里(3381 km)。

网友U(2016-11-22):
通信距离由信噪比决定,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环境噪声,2W从上海到重庆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