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源部分电解电容如何选型?

楼主(2015-09-22):
(无正文)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先来一个

网友A:
电源部分电解电容的选择主要有两点,一是电压,二是电容量。

网友B:
耐压,容量,纹波电流,ESR,温度,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电解电容的选择主要有两点,一是电压,二是电容量。

我给的资料里面挺详细的,关键就是不明白怎样考量电解电容纹波电流(纹波电流对电容发热影响很大)大小怎么定,因为一般情况下电解电容的等效电阻难定,还有DCDC电源输出纹波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压,容量,纹波电流,ESR,温度,寿命

你总结的很好,你可以帮我看下楼下的问题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总结的很好,你可以帮我看下楼下的问题嘛

理论计算
测量验证

网友C: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D:
电源部分电解电容的选择主要有三点,一是耐压,二是电容量。三是电容的ESR(等效串联电阻),特别对开关电源ESR很重要。
电容量与负载电流成正比,与负载电压、纹波频率成反比。负载电流大,电解电容选大一些。纹波频率高、负载工作电压高,电容可选小一些。特别注意低电压,比如3.3V以下,电解容量应该选大些。这一点往往被忽略。

网友E:
成本放得开的话用日系如rubycon, ncc, nichicon,比较紧张用台系如taicon, capxon, 很紧张国产三和, 万裕可勉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