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SDRAM 问题

楼主(2015-09-22):
各位大侠,最近初学DDR SDRAM。有颇多疑问想请教各位
1、对ddr进行写操作,是否每次都是需要对bank、row、col地址更新,是否意味着,我需要3个边沿,1.5个clk才能完成一个数据的写入?
2、自动刷新问题,如果正在burst写入很长的数据,是否这期间就无法刷新?我在三星的K4H561638N手册中发现Burst length (2, 4, 8),是否至多只能写8个长度的nbit数据?
3、所有的cmd指令是否是在边沿来的时候才更新为有效?

网友A:
urst length为1时效率很低的,Burst length长的时候就基本一个时钟2个数据了
刷新要在数据空闲期进行,保证多长时间内对整片刷一遍就成。
sdram  Burst length有整片的,ddr好像没有,但是只要是同一个bank可以连续发读命令,不用重复打开选中什么的,中间没有浪费的clk,所以和整片突发效果一样
所有的cmd指令好像是单沿的吧。

网友B:
DDR驱动还要自己写?: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