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有关结构体定义的程序看不懂!

楼主(2015-09-22):
typedef struct
{
    union
    {
        __IO uint32_t u32ISPCON;

        struct
        {
            __IO uint32_t  ISPEN:1;
            __IO uint32_t  BS:1;

网友A:
:1 按bit 操作。
union  是既可以按照32bit直接操作u32ISPCON,也可以按照下面bit方式。

网友B:
就是把一个字节某位,或某几位二进制数字定义个名字来操作。

网友C:
这个是C语言知识,楼主还是看C语言的教程。

网友D:
这个是C语言基础,你看结构体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