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请教关于中颖SH79F1616低电压检测,中断,怎么写

楼主(2015-09-22):
最近在用中颖SH79F1616芯片,想在断外电时检测到并产生中断,在中断函数里面进行写24C02 想请都下,是否设置 LPDCON 初始化,然后写上中断函数就可以了,
void LPD_init(void)           //LPD 低电压检测,产生中断时存储数据
{
        //7 允许/禁止低电压检测,6 LPD状态标志位,5 LPD模式选择位,4 LPD中断标志位,3 2 1 0LPD电压设置
        LPDCON = (0<<7)|(0<<6)|(0<<5)|(1<<4)|(11<<0);           // 4.05

}
请教下这部份应该怎么写,

void Lpd_con()        interrupt 14        //Timer3中断服务程序
{
EA=0;
LPDF=0;  //清除中断
EEPROM_write(&(Voltage_Data1_init),4,0x08); //写24C02

}

楼主:
还是自己来回答吧, 搞了两天终于搞出来了
void LPD_init(void)           //LPD 低电压检测,产生中断时存储数据
{
        //7 允许/禁止低电压检测,6 LPD状态标志位,5 LPD模式选择位,4 LPD中断标志位,3 2 1 0LPD电压设置
        LPDCON = (1<<7)|(0<<6)|(0<<5)|(0<<4)|(11<<0);           // 4.05
            IEN1|=0X80;//允许SCM/LPD中断
           IENC1=0X01;//允许LPD中断
}

楼主:
现在我掉电瞬间能顺利写入数据到外挂24C02里面,可发现在最后板子上余电消完的时候IO口电平有变化不知是什么原因,还是说这就是正常现象

网友A:
波形感觉还是蛮正常的呀。。

网友B(2015-10-22):
看看,学习了,也在学习中颖SH79F1616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