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3接SD卡做IAP升级程序遇到挑卡、不能正确跳到应用程序

楼主(2015-09-22):
我在用STM32F103RCT6的SPI3接SD卡做自动升级程序的项目,现在遇到两个问题:
问题1.我的文件系统是FATFS,SPI速度已经设到系统时钟/256没法再低了,系统时钟是72M,SD卡用的是FAT32格式用读卡器在电脑上可以正常读写,也反复格式化过,我手里是2张SD卡,一张是4G Lexar品牌,一张是8G SANDISK品牌,都是SDHC ②的卡,现在4G的卡在我的程序里可以初始化,可是提示打开文件目录错误。8G卡就正常,可以初始化,可以读文件目录、文件大小、读出具体的BIN和HEX文件。我这张有问题的4G卡在一块SDIO模式的开发板上可以初始化,可以读文件目录、文件大小、读出具体的BIN和HEX文件。我自己分析问题可能处在SPI上,但是会有什么问题呢?读8G卡已经正常了,还有什么地方能导致挑卡的现象?请做过的朋友给指点一下。
问题2.我写了一个简单的APP就是应用程序,内容是通过串口向电脑发送一些字符串证明程序在运行了。把应用程序设置好起始flash地址到0x8010000大小0x30000编译完以后转成BIN文件考到SD卡中,再用我的Iap程序升级,发现程序正常,程序先运行IAP程序,然后把SD卡中的应用程序升级到FLASH中,最后运行应用程序在串口打出字符。到这我的IAP程序应该是正常了,我把我项目需要用的APP应用程序78kB也是同样设置生成BIN文件,升级到FLASH 中就运行不了,用JLINK仿真看程序在跳往APP程序地址0x8010000以后就进入HardFault_Handler(void)中断,没法继续运行了。谁有解决方法,请帮帮我,我在这卡住很长时间了。

网友A:
中断向量偏移要设置下的;NVIC_SetVectorTable这个函数,楼主自己去了解下

网友B:
用JLINK仿真看程序在跳往APP程序地址0x8010000以后就进入HardFault_Handler(void)中断,没法继续运行了???为什么啊?

网友C:
8G和4G除了内存大小的区别还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D:
嗯恩 应该是中断向量没有设置好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恩 应该是中断向量没有设置好吧。哈哈

基本是你说的情况,我把FLASH_BASE也改成0x8010000就好了。

网友E:
IAP程序自动读取SD卡文件的头信息,判断版本号,是否是新的,然后确认升级。

网友F:
中断向量没有设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