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中断使用 8051 Keil 愿景,Atmel 89 C 52

楼主(2015-09-22):
//This 代码写闪烁 #1、 #3、 #5 和 #7 指示灯使用定时器 0 每 200 毫秒

//In 另外,该代码使用两个第一的七段显示周期,即从 0 到 60 使用计时器 1

#include < reg52.h >

sbit led1 = P1 ^0;

sbit led3 = P1 ^2 ;

sbit led5 = P1 ^4;

sbit led7 = P1 ^6 ;

sbit LE1 = P2 ^6 ;

sbit LE2 = P2 ^7;

void delay(void) ;

无符号的 int count1、 count2、 l、 k;

无符号的字符代码表 1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

无符号的字符代码表 2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为 0x07,0x7F,0x6F} ;

void main)

{

TMOD = 0X11;

EA = 1;

ET0 = 1 ;

TR0 = 1;

TH0 =(65536-45872)/256 ;

TL0 =(65536-45872) %256;

TMOD = 0X11;

EA = 1;

ET1 = 1 ;

TR1 = 1 ;

TH1 =(65536-45872)/256 ;

TL1 =(65536-45872) %256;

while(1) ;

}

void time0() 中断 1

{

TH0 =(65536-45872)/256 ;

TL0 =(65536-45872) %256;

count1 + + ;

如果 (count1 = = 4)

{

led1 = ~ led1 ;

led3 = ~ led3 ;

led5 = ~ led5 ;

led7 = ~ led7 ;

count1 = 0 ;

}

}

void time1() 中断 3

{

TH1 =(65536-45872)/256 ;

TL1 =(65536-45872) %256;

count2 + + ;

如果 (count2 = = 20)

{

LE2 = 1 ;

P0 = 0XDF;

LE2 = 0 ;

LE1 = 1 ;

P0 = 表 1 [1] ;

LE1 = 0 ;

LE2 = 1 ;

P0 = 到 0XEF 之间 ;

LE2 = 0 ;

LE1 = 1 ;

P0 = 表 1 [2] ;

LE1 = 0 ;

count2 = 0 ;

}

}

delay()

{

为 (k = 200 ; k > 0; k-)

为 (l = 100 ; l > 0; I--) ;

为 (k = 200 ; k > 0; k-)

为 (l = 100 ; l > 0; I--) ;

}

网友A:
楼主应点击原代码功能把代码考进来,这样保持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点击原代码功能把代码考进来,这样保持原样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