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感应加热电源出现故障问题你应当这样检修

楼主(2015-09-22):
感应加热电源在工作运行的过程中,有时会因为工作寿命达到上限或电压不稳等原因,造成系统故障。那么,感应加热电源检修过程中,怎样做才能对系统进行一次完整的检查呢?本文将会介绍一种感应加热电源的全面检查方法,一起来看看怎样做才能全面找出系统故障所在吧!

通常来说,我们可以将感应加热电源的故障按照故障现象的不同分成两个方面,即完全不能起动和起动后不能正常工作两大类。一旦整机系统出现了故障,工程师需要在断电的情况下对整个加热系统作全面检查,其中必要的检查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接下来我们将会进行逐一介绍。

首先需要检查的是整机的电源。当故障发生后,首先需要用万用表测一下加热系统的主电路开关和控制保险丝后面是否有电,这样做可以排除这些元件断路的可能性。

接下来我们需要检查的是加热系统的整流器。我们以中频加热系统为例进行解说。中频感应加热电源的整流器采用三相全控桥式整流电路,它主要包括六个快速熔断器、六个晶闸管、六个脉冲变压器和一个续流二极管。在快速熔断器上有一个红色的指示器,正常时指示器缩在外壳里边,当快熔烧断后它将弹出,有些快熔的指示器较紧,当快熔烧断后,它会卡在里面,所以为可靠起见,工程师可以用万用表通断档测一下快熔,以此来判断它是否已经烧断。

感应加热电源的逆变器和变压器也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检查重点之一,还是以中频的加热系统为例,中频加热系统中的逆变器包括四只快速晶闸管和四只脉冲变压器,可以按上述方法检查。在中频加热系统中,每个变压器的每个绕组都应该是通的,一般原边阻值约有几十欧姆,次极几欧姆。应该注意中频电压互感器的原边与负载并联,所以其电阻值为零。

在进行了上述几个步骤的检查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进行的是整个感应系统的电容器检查。当整机系统出现故障问题时,与负载并联的电热电容器很有可能会被击穿,需要工程师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在感应加热系统中,电容器一般分组安装在电容器架上,检查时应先确定被击穿电容器所在的组。断开每组电容器的汇流母排与主汇流排之间的连接点,测量每组电容器两个汇流排间的电阻,电阻数值在电容器组正常运行时应为无穷大。在确认了出现故障的电容器组后,再断开每台电热电容器引至汇流排的软铜皮,逐台检查即可找到击穿的电容器。通常来说每台电热电容器由四个芯子组成,外壳为一极,另一极分别通过四个绝缘子引到端盖上,一般只会有一个芯子被击穿,跳开这个绝缘子上的引线,这台电容器可以继续使用,其容量是原来的3/4。电容器的另一个故障是漏油,一般不影响使用,但要注意防火。

最后需要检查的,是加热系统中的水冷电缆,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检查环节,在实际运用中有超过3成的故障时出现在水冷系统中的。在实际工作中,水冷电缆的作用是连接中频电源和感应线圈,它是用每根直径Φ0.6–Ф0.8紫铜线绞合而成。对于500公斤电炉,电缆截面积为480平方毫米,对于250公斤电炉,电缆截面积采用300至400平方毫米。作为整个加热系统负载回路的一部分,水冷电缆在工作时受到拉力和扭力,会与炉体一起倾动而发生曲折,因此时间长后容易在柔性连接处断裂开,这也是最容易出现的故障问题。

在了解了感应加热电源的水冷电缆故障所在之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逐一排查故障可能会导致的问题有哪些。水冷电缆的断裂过程一般是先断掉大部分,然后在大功率运行时把未断小部分很快的烧断,这时电源就会产生很高的过电压,如果过电压保护不可靠,就会烧坏晶闸管。水冷电缆断开后,中频电源无法启动工作。如不检查出原因而反复启动,就很可能烧坏中频电压互感器。检查故障时可用示波器,把示波器探头夹在负载两端,观察按启动按钮时有无衰减波形。确定电缆断芯时先把水冷电缆与电热电容器输出铜排脱开,用万用表200Ω电阻挡测量电缆的电阻值,正常时电阻值为零,断开时为无穷大。用万用表测量时,应把炉体翻到倾倒位置,使水冷电缆掉起,这样使断处彻底脱离,才能正确判断是否断芯。

网友A:
一般都是直接换掉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