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网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5-09-22):
最近在调试STM32F107网口,当板子通过路由器与电脑相连的时候,通信都是正常的,但与另外一块电路板(一样的电路板,IP地址不同)通信的时候不能收发数据,但它也可以和电脑进行通信,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我也试过修改物理地址,将两个电路板的物理地址进行了修改(两个都不同),但是还是通信不起。坐等高手指导。
补充下:UDP协议,PHY用的是DP83848C。

网友A:
有通信协议栈么?

楼主:
用的是lwip协议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通信协议栈么?

用的是lwip协议栈

网友B:
这么高端啊,表示用的最多的是RS232

网友A:
通信方式(TCP,UDP),客户端还是服务器等等问题要说明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PHY芯片?

网友D:
用的什么协议?
与电脑通信,电脑时服务器吗?
两块板通信的时候,服务器和客户端的配置对吗?

网友E:
能跑系统,就用系统自带的协议。

网友F:
用的什么PHY芯片

网友G: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以前也玩过lw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方式(TCP,UDP),客户端还是服务器等等问题要说明

通信方式用的是UDP,你这样提醒了我,我两张板子都是用的服务器模式,我等会把一个板子改为客户端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PHY芯片?

PHY用的是DP83848C

楼主:
PHY用的是DP83848C

网友C:
"与另外一块电路板(一样的电路板,IP地址不同)通信的时候不能收发数据" ,这个时候PHY芯片连接指示灯能显示为连接状态么?如果连接灯是亮的,那就说明物理连接没有问题,是上层协议的问题,如果连接灯不亮那就应该PHY的配置问题了。DP83848默认也是支持MDIX的,感觉上应该是协议的问题。说不定楼主改了C/S模式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另外一块电路板(一样的电路板,IP地址不同)通信的时候不能收发数据" ,这个时候PHY芯片连接指示灯能显 ...

灯是亮的,应该物理连接是没有问题的,我晚上试试C/S模式,也许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