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mtech的LoRa芯片 SX1276的CAD模式怎么使用?

楼主(2015-09-22):
如题,求程序,Semtech的LoRa芯片 SX1276的CAD模式怎么使用?
一个sx1276发送,另一个sx1276接收,接收这边每两秒进行一次CAD检测,可为什么总是检测不到CADDone和CADDeteced信号?

楼主:
不问了,结贴吧

网友A:
Lora的距离是不是真如传说那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ra的距离是不是真如传说那么远?!

看情况了,semtech给出的都是最好状态下的参数,不过一般3km每啥问题

网友B(2017-03-30):
我产生了CadDone,但是没有产生CadDected,这是为什么呢,找不到原因了,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2017-05-23):
引用 网友B:
我产生了CadDone,但是没有产生CadDected,这是为什么呢,找不到原因了,楼主解决了吗? ...

你检测到CadDected了吗?我也检测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检测到CadDected了吗?我也检测不到

不知道你解决了没,你是用官方的库函数来做CAD的吗,如果是的话,函数SX1276LoRaProcess()里在初始化CAD模块时,sx1278的寄存器RegDioMapping1、RegDioMapping2要改的。官方是用DIO4来映射cadDetected中断的,而sx1278的DIO4是模块内部使用的(未连接),所以MCU检测不到DIO4的状态。改为DIO1来映射cadDetected中断,就可以检测到了。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这样改后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解决了没,你是用官方的库函数来做CAD的吗,如果是的话,函数SX1276LoRaProcess()里在初始化CAD ...

您好!打扰您了!我看到您关于lora 的CAd回复,我想请教一下,我设置lora进入cad模式后 DIO3就一直为高电平,Dio我设置为00模式,这是正常的吗?不是应该检测到了才是CADDone?感谢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好!打扰您了!我看到您关于lora 的CAd回复,我想请教一下,我设置lora进入cad模式后 DIO3就一直为高电 ...

我个人对这两个中断是这样理解的,CADDone应该是初始化完成后就会触发,而CADDetected是检测到有信号才触发。相当于CAD模块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准备阶段,完成后触发CADDone,第二个阶段是检测阶段,检测到信号后触发CADDetected。
当然了,这是我看了官方的库函数后,这样理解的。不敢保证正确哦,兄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对这两个中断是这样理解的,CADDone应该是初始化完成后就会触发,而CADDetected是检测到有信号才触 ...

嗯 好!谢谢 兄弟

网友F(2017-06-29):
楼主,我最近也要开发SX1278,我想问一下你调试CAD模式的时候没有没测量CAD状态下的时长?我看手册上写的时长也就2个符号周期左右,用公式算出来就几毫秒,我的测量出来有100-200毫秒,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求指导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解决了没,你是用官方的库函数来做CAD的吗,如果是的话,函数SX1276LoRaProcess()里在初始化CAD ...

我改成DIO1也不能进中断,这是为啥呢

网友H(2017-08-01):
引用 网友A:
Lora的距离是不是真如传说那么远?!

我是深圳唯传科技,我们测试的最远距离是20公里。通讯环境较好,一般城市通讯还是会有些环境干扰较多的情况,所以一般都是根据自己的应用场景实测比较好,数据最真实。如果有lora方面的项目合作可以找我:13602540310郑工

网友I(2017-09-19):
楼主,CAD检测是时间和什么有关,怎么计算

网友J(2017-12-25):
引用 网友I:
楼主,CAD检测是时间和什么有关,怎么计算

(2SF+32)/BW秒  KHZ的1000要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