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D卡读取数据

楼主(2015-09-22):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char distance_str[59];
        FIL file;
        FRESULT res;
        if(key==KEY_RemenberK)
        {key=0;
        {
        sprintf(distance_str, "%6d  %6.2f %6d %6d %6d %6d %6d %6.2f\r\n", LineN,startdistance,riverD,relativeD,nowdeep,countN,crossT,V);
          res=f_open(&file,"/count.txt",FA_OPEN_ALWAYS);
          if(res==FR_OK)
            {
                   f_open(&file, "/count.txt", FA_READ | FA_WRITE | FA_OPEN_ALWAYS);
          f_lseek(&file,f_size(&file));
           res=f_write(&file, distance_str, sizeof(distance_str)-1,&bw);
            f_close(&file);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这是把一组数据用字符串存到sd卡, 但是我现在想把他读出来 并显示在LCD上, 有哪位做个类似的吗?

楼主:
有谁用过吗?不胜感激

网友A:
根据液晶显示的数据手册来搞。

网友B:
这个和从单片机烧写到液晶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C:
没做过。不过你可以:
1.你的LCD是用的FMC控制,还是LCD TFT控制器。参考相关的例程,初始化好LCD。
2.参考SD卡的例程,找到怎么读SD的内容
3.将数据送到LCD显示。

网友D:
这个有例子程序,例子是把读到的文件内容发送到串口,你改一下发送到LCD就行了。

Ex013-SDIO FatFS文件系统例程.zip

4.44 MB, 阅读权限: 10

网友E:
你把读的数据放到一个缓冲文件里,把该文件写入到LCD。

网友F:
参考SD卡的例程,找到怎么读SD的内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例子程序,例子是把读到的文件内容发送到串口,你改一下发送到LCD就行了。
...

好好看看这位大侠的例子

网友H:
先把LCD的驱动写一下

网友I:
LCD显示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关键是找到怎么读SD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例子程序,例子是把读到的文件内容发送到串口,你改一下发送到LCD就行了。
...

好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考SD卡的例程,找到怎么读SD的内容

用了fats

楼主:
引用 网友I:
LCD显示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关键是找到怎么读SD的内容

已经读出,就是偶尔能显示 偶尔不能显示 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EzsUipzcZkynLDuCg-hsmqIIxq5q8vtQdDXiMBq2XvKzdc3SEwI1KDf1chQGvCahwao0 ...

费心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从单片机烧写到液晶有什么区别啊。。

????

网友F:
原来这样啊,刚开始我还以为像使用EEPROM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