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Jlink v8刷固件

楼主(2015-09-22):
各位道友,我的JLINK V8 按照 Jlink v8刷固件指南
把它擦掉了,然后烧写固件的时候,那个write flash按钮总是灰色的,电脑上也没有说要装驱动啥的,设备管理器里面也看不到
未知设备。我严格按照那个指南操作了 N遍,始终没有反应,感觉这个JLINKV8 成了一块真正的砖头
醉了,求助,
大家有何建议。。。

网友A:
和我的那个仿真器一样;
WIN7或8系统吧?

网友B:
换个试试看吧,说不定这个固件有问题也不定

网友C:
怎么这么多掉固件的。。。我就木有遇到过。。

网友D:
听说XP不错,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