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cpu降频

楼主(2015-09-22):
我用的 i.mx6q开发板,想降低cpu的频率。好像要在U-boot跟内核里头改参数的。但是具体改哪些文件,怎么改,求指教。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可以到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line&typeid=312这里来创建问题吗?我们在这里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可以到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192&page=1&filter=author&or ...

啊,经过摸索,已经解决了,谢谢:lol

网友B:
反馈下怎么降频的啊?方法分享下啊,谢谢!

楼主(2015-10-26):
引用 网友B:
反馈下怎么降频的啊?方法分享下啊,谢谢!

啊,很长时间没登录了,一直没注意。我降频是在文件系统起来以后,进入到/sys/devices/system/cpu/cpun/cpufreq/目录下   (n表示cpu号的编号 如四核的有cpu0 cpu1 cpu2 cpu3)。 echo userspace>scaling_governor
  然后echo ‘xxxx’>scaling_cur_freq (xxxx为所要设置的频率,只能设置成可用的频率)
别的板子我不知道,不过我的这个可用频率只有3个,396000 792000 ......最低只能降成396000

网友C(2018-01-29):
谢谢楼主分享,我目前也在探讨如何实现低功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