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一帧与另一阵时间相隔多少怎么计算?

楼主(2015-09-22):
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一帧与另一阵时间相隔多少怎么计算?

网友A:
开定时器,发送一针数据进中断读个数,再发一针数据进中断读个数。你。。算这个干嘛?

网友B:
拿个示波器在串口上看就知道了呀。

网友C:
如果是连续发送,直接算就是了,还用写程序测?

网友D:
计算太麻烦,示波器看一看就很直观了

楼主:
这样一种程序机制:设置一个软件的总线空闲定时器,这个定时器在有数据传输时(从单片机接收角度来说就是接收到数据时)清零,而在总线空闲时(也就是没有接收到数据时)时累加,当它累加到一定时间(例程里是 30ms)后,我们就可以认定一帧完整的数据已经传输完毕了,于是告诉其它程序可以来处理数据了,本次的数据处理完后就恢复到初始状态,再准备下一次的接收。

网友E:
如何去设置一个软件的总线空闲定时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