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下STM32推挽输出事宜

楼主(2015-09-22):
1、STM32与74HC595直接连接,STM32 SPI口(或普通IO)设置为推挽输出,因为推挽输出最大25MA,这样会把595烧了吗?
2、如图:这个5MA限制是对什么电流的限制,不是很明白:

网友A:
感觉25mA应该不会烧595吧

网友B:
不会 用着很好

网友C:
你觉得如果直接给74HC595的管脚直接接3.3V电源会出现什么情况?
你觉得我用了一个额定功率是10W的3.3V电源给STM32供电,会不会把STM32给烧了,毕竟stm32的功耗很低,远远达不到10W

网友D:
人家说最大25mA是输出能力,不是一接就输出这么大的。没有你这么理解的。

网友E:
我真是操碎了心,家里插排是220V/10A的,手机充电器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真是操碎了心,家里插排是220V/10A的,手机充电器怎么办?

你的回答真的太满意了。全部分给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真是操碎了心,家里插排是220V/10A的,手机充电器怎么办?

生动形象!赞!

网友G:
实际功耗由负载决定的 而不是电源

595不会问单片机要25mA那么大的电流的

网友H:
你担心多余了,MCU的输出,不会烧掉独立的外设期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