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加光耦隔离吗?

楼主(2015-09-22):
用继电器的话一定要加光耦隔离吗?

网友A:
不加的话有什么影响?

网友B:
不加就不加呗,很多设计都不加的

网友C:
不一定,看你的设计能力。
我经常不隔离,8个、16个、24个继电器或电磁阀,都很好。

网友D:
光耦隔离无非就是保护
不加的话你看看是不是外部有极端情况可能损坏内部电路

网友E:
光耦隔离的目的是隔断电气连接的上的干扰传导,如果通过你板子上的小继电器的触点在去控制外围电路上的大继电器(既通过中继控制)其实也是一种隔离措施。

楼主:
我用5V继电器控制24V电磁阀,需要加光电隔离吗?

网友F:
如果你5V 和24V没隔离 加不加都无所谓的 加的话呢 自我安慰  关键还在于PCB布局

网友G:
如果电源隔离了,那驱动也是一定要隔离的 否则电源隔离没啥意义

网友H:
有点像老中医加药引子的感觉呢

网友I:
继电器本身就是一种隔离器件,能处理好了你就不用加光耦。如果处理不好加了光耦也没有什么用处

楼主:
哦,其实还是没弄明白,呵呵,我再缕缕吧

网友J:
一般最好加上,防击穿。。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用5V继电器控制24V电磁阀,需要加光电隔离吗?

这种事情也说不准,和楼主设计的电路有关,多验证几次试试吧。

网友L:
话说回来,光耦不是所有继电器都能驱动得起的啊,特别是小型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