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5 视频

楼主(2015-09-22):
我现在想把采集的4路视频通过无线WIFI模块发送到IMX536上,摄像头输出的是jpeg格式,我想在536上合成一路,该方案可行吗??

网友A:
帮楼主顶了,不知道呀,没有用过

网友B:
楼主你好, 能否把你的需求说的再详细一些呢?你这里将四路camera视频在536上合成一路是什么意思呢?是在同一个屏上显示该四路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能否把你的需求说的再详细一些呢?你这里将四路camera视频在536上合成一路是什么意思呢?是在同 ...

是啊,我想把采集来的4路jpeg格式的图像通过网口传到536上,然后把这4路合成1路给VPU,通过VPU转换为能保存的视频格式,还有在pc上播放,显示4个画面。。请问可以吗??

网友B:
楼主你好,53IPU可以支持四路VIDEO在一个PLANE上,但是1024x1024 IPU IC output limitation是有一定限制的,还有四路是否合成一路这里我还不确定,你你这里通过其他转换器将四路合成一路然后给VPU是可以的,关于你这里不是很清楚四路合成一路是如何实现呢?还有我想问一下,你这里四路camera视频是如何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53IPU可以支持四路VIDEO在一个PLANE上,但是1024x1024 IPU IC output limitation是有一定限制的 ...

我想通过网口送进去,然后通过软件编程(如果硬件不行的话)合成一路送给VPU。。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4路合成算法,用I.MX53计算的话,CPU会来不及计算。也就是说i.MX53融合四路视频,用软件是做不到的。至于合成1路数据后送给VPU去压缩,这个倒是可以实现的。i.MX53的弱点,是图像算法无法软件来做。
如果使用DSP,做好融合算法,再送给i.mx53 VPU,这样倒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4路合成算法,用I.MX53计算的话,CPU会来不及计算。也就是说i. ...

那如果像素低一点呢,cpu的速率能不能跟的上啊??

网友C:
没有弄过,学习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4路合成算法,用I.MX53计算的话,CPU会来不及计算。也就是说i. ...

还有请问VPU支持解码JPEG格式的图片序列吗??我的OV2640摄像头输出的是JPEG格式的一帧帧的图片。。

网友D:
感觉可行啊

楼主:
您做过类似的研究吗??我就是担心速率不够合不起来,另外是jpeg格式的我要先解码再送到VPU编码。。如果VPU能把jpeg格式变为视频格式的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请问VPU支持解码JPEG格式的图片序列吗??我的OV2640摄像头输出的是JPEG格式的一帧帧的图片。。 ...

是支持的,你可以看一下 i.MX5x_Linux_VPU_API.pdf (699.93 KB, 下载次数: 2) 该文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像素低一点呢,cpu的速率能不能跟的上啊??

也是不可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支持的,你可以看一下该文档。

文档上面写的是支持MJPEG呀??没看见JPEG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