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为什么总显示一个值

楼主(2015-09-22):
DS18B20为什么总显示一个值,不管怎么改变程序都是一样

网友A:
很简单,你的程序错误了

网友B:
18B20都用烂了,网上程序大把的

网友C:
这个芯片是很老的芯片了,单总线结构,对时序要求很严格,再整理下时序看看

网友D:
你检查下你的软件延时的准确度吧,应该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E:
楼主上程序,没程序谁知道错误呀

网友F:
是不是你的18B20挂了呀

网友G:
建议换个芯片,网上少个例程试试。好多开发板都自带这个例程的。

网友H:
直接移植一个51的就好了,修改下延时函数就可以。

网友I:
还有可能,就是芯片挂了,多换几个芯片试试

网友J:
51的开发板,这类的例程很多的。移植一个就好了

网友K:
那就是这个没控制好的,,其测温的话精度不可能这么差的吧

网友L:
那就是这个18B20控制的没完全正确的

网友M:
一般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N:
首先确定如果DS18B20没问题的话,一般来说是你程序里面延时的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过这种,DS18B20对延时要求很高,检查一下你的程序延时。

网友O:
专业维修核潜艇、反应堆,核弹头翻新,抛光,打蜡.回收二手航母,清洗航母油槽、航天飞机保养换三滤.高空作业擦洗卫星表面除尘.批发歼 10,F22 F35 B2轰炸机,各类核弹头。量大从优!有**!全面接受预定歼20歼30,3个月内提机,送两年保养,送飞机后视镜。另承接火车补胎、定做蚊子眼睛、蚂蚁破腹产等业务,还有惊喜小礼品钥匙扣,打火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