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点和浮点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5-09-22):
在DSP的应用中,好多都用定点,不太了解这个,请教下

网友A:
定点数:
定点数指小数点在数中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通常有定点整数和定点小数。在对小数点位置作出选择之后,运算中的所有数均应统一为定点整数或定点小数,在运算中不再考虑小数问题。
(1)定义:数据中小数点位置固定不变的数
(2)种类:定点整数
(3)小数点在符号位与有效位之间。
注:定点数受字长的限制,超出范围会有溢出。

网友A:
2、浮点数:
浮点数中小数点的位置是不固定的,用阶码和尾数来表示。通常尾数为纯小数,阶码为整数,尾数和阶码均为带符号数。尾数的符号表示数的正负;阶码的符号则表明小数点的实际位置。
(1)形式:N=M×2E
(2)M:尾数
(3)E:阶码
(4)在计算机中M和E表示形式为
阶码 尾数符号 尾数
将其与数学中的科学记数法进行比较。
注:其浮点数的精度由尾数决定,数的表示范围由阶码决定。

网友A:
定点数与浮点数区别
定点表示法运算直观,但数的表示范围较小,不同的数运算时要考虑比例因子的选取,以防止溢出。浮点表示法运算时可以不考虑溢出,但浮点运算,编程较难。要掌握定、浮点数的转换方法及浮点数规格化方法。

楼主:
现在大部分器件都支持浮点了

网友B:
DSP用定点的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