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单片机出口接收正确,但是执行不正确

楼主(2015-09-22):
各位帮忙指导一下,我上位机发送指令到下位机,指令发送的是正确的,但是总是会出现按下按键时,会把上次刚刚操作过的按键的状态打开,我程序里面已经互斥了,不知道怎么还会这样?

网友A:
没看明白。:dizzy:

网友B:
看来这程序的逻辑比较混乱

楼主:
举个例子就是,第一次按一下按键A并松开,发送指令1到下位机,开始执行下位机1对应的函数,此时我再按按键B,上位机发送指令2到下位机,下位机接收到这个指令2,并没有执行2对应的函数,而是执行到1对应的函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并不是每次都这样,有时会这样,有时不会这样。通过串口助手测试过发送的指令都是正确的,下位机的程序中,也没有写执行2的时候清除1.

网友C:
确实没看明白;加我QQ18616397239 我们代理合泰单片机,有问题找我们。

楼主:
qq对吗?怎么查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