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侠们请教个单片机控制开关电路

楼主(2015-09-22):
图中的电路,网络标号OFF_KEY,PWR_KEY是接单片机的。理论上讲,当S1按下,Q1导通,通过稳压就能得到相应的12V,5V电源,然后让单片机工作,单片机再拉高PWR_KEY管脚,放开按键S1,Q1也会一直导通,就达到了按键打开电源电路的要求。这个电路是为了在电路不工作时,功耗降到几乎没有,电流在1uA以内。实际上,在关断时,电流几乎没有,这个是达到要求,但是当按键按下后,Q1是导通了,Q1后端也得到了18V的电压,也就是78L12输入端有18V的电压了,但是78L12后面只有4-5V的电压。78L12是新的,不是拆机件,并且换了好几个,都是一样,可以排除元件的问题。大侠们指点一下,非常感激。

楼主:
另外,Q1导通,78L12的输出端,刚开始是4伏多,几秒后,电压开始波动,出现了齿形波

网友A:
估计MOS管工作在线性区了,测量下MOS管DS两端电压波形,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把rj2减小试试

楼主:
可能是78L12的问题,换成TO-220封装的7812就没问题了。但是78L12,78L05,都是新买的,难道78L12和7812内部电路结构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MOS管工作在线性区了,测量下MOS管DS两端电压波形,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把rj2减小试试 ...

RJ2减小过的,按一般MOS管的特性,减小到100欧,也是这个样子。MOS管两端电压波形都很好,很平直,电压值也准确。输入端18V,输出端关断时只有几百毫伏,导通时也是18伏,跟输入端几乎差不多电压

网友B:
“但是78L12后面只有4-5V的电压”
那么,PWR_KEY信号从哪里来的?

建议把78L12所有负载全部断开再测量其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78L12后面只有4-5V的电压”
那么,PWR_KEY信号从哪里来的?

PWR_KEY是接单片机的.78L12的负载全都断开还是这样

网友C:
Q1和R2的问题,不信楼主直接把78L12连接在18V上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Q1和R2的问题,不信楼主直接把78L12连接在18V上实验一下~

现在已查明,不是这个问题,把Q1拿掉,直接连通到18V,78L12还是这样,换了TO-220封装的7812就正常了。但是78L12也是新买的,还换了好几个,是这些都是坏的,还是78L12和7812完全不一样吗

网友D:
RJ2电阻换成1K或更小的试一下,还用78L12
这里两个电阻分压了,导致MOS没有完全打开

网友E:
LZ,你可知7812和78L12管脚顺序是反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已查明,不是这个问题,把Q1拿掉,直接连通到18V,78L12还是这样,换了TO-220封装的7812就正常了。但 ...

换TO-220封装解决个人认为治标不治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已查明,不是这个问题,把Q1拿掉,直接连通到18V,78L12还是这样,换了TO-220封装的7812就正常了。但 ...

大哥 名字都不一样了。。。1 2 3脚的定义不一样。。我先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过直接都烧掉了
出现齿形波是因为我在输入端加了个电阻。。。
你在好好读读PDF

网友F:
估计后级负载电流太大,超出了78L12的最大工作电流,电压不下跌才怪呢~~~~~~~

建议换个输出电流大一些的,如78M12或7812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后级负载电流太大,超出了78L12的最大工作电流,电压不下跌才怪呢~~~~~~~

建议换个输出电流大一些的, ...

是的,现在证实负载大了,单片机有输出,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证实负载大了,单片机有输出,谢谢大家

“是的,现在证实负载大了,单片机有输出”

那么在7楼你这句是怎么来的?
“PWR_KEY是接单片机的.78L12的负载全都断开还是这样”

网友G:
L系列的管脚顺序是反的 - -

这个要谨记。 不可凭想象来整

楼主:
引用 网友G:
L系列的管脚顺序是反的 - -

这个要谨记。 不可凭想象来整

这个没搞错,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现在证实负载大了,单片机有输出”

那么在7楼你这句是怎么来的?

原先是有外接负载,把负载拿掉后还是这样,后来证实单片机发热了,以为单片机这么一点,应该不会有2,3百毫安的电流,是之前实验时,12V到单片机去了,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先是有外接负载,把负载拿掉后还是这样,后来证实单片机发热了,以为单片机这么一点,应该不会有2,3百 ...

还是没有把负载拿掉。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有把负载拿掉。

所以,楼主很不严谨,有时候描述问题总是隐瞒一些问题。明明没断负载,还说了断了,哎,好多年轻人都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所以,楼主很不严谨,有时候描述问题总是隐瞒一些问题。明明没断负载,还说了断了,哎,好多年轻人都这样 ...

不仅如此,楼主当初的设计就有问题。
现在说有200~300mA负载,首帖图中看78L12压降是6V,那么功耗是0.3A*6V=1.8W。78L12哪能承受这么大的功耗?恐怕楼主根本没有计算过。
首帖说78L12输出不够12V,此时78L12必定非常热(3W以上功耗),热到不能用手碰触。楼主居然不知道78L12发热。
观察这么不仔细,当然很难分析故障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不仅如此,楼主当初的设计就有问题。
现在说有200~300mA负载,首帖图中看78L12压降是6V,那么功耗是0.3A ...

很有道理,可能某些误操作导致单片机烧掉了。故负载电流很大。拉低了稳压芯片的输出。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I:
如果78L12是TO92封裝的話,Pin1應該是輸出,Pin3是輸入才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