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link驱动安装失败

楼主(2015-09-22):
Freelink安装上了,但是驱动 就是安不上,

网友A:
换个电脑试试,怀疑你系统缺什么驱动吧,你把驱动传上来,我这里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脑试试,怀疑你系统缺什么驱动吧,你把驱动传上来,我这里安装试试 ...

网友B:
freelink是什么东西呢,没听过

网友C:
装上驱动了,但是没硬件,也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D:
同问,这是个什么下载器呢

网友E:
找万利的技术问问什么情况

网友F:
暂时只支持IAR,不支持Keil。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暂时只支持IAR,不支持Keil。

这是个万利调试器的驱动把,现在问题是驱动就没装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是个万利调试器的驱动把,现在问题是驱动就没装好

试试这个驱动。

网友H:
赞一个,找了好久没找到这个东西。正好板子闲置好久了。

网友I:
我也碰到楼主一样的问题   安装不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也碰到楼主一样的问题   安装不上

给万利打电话问问,我觉得换XP肯定没问题

网友K:
win7 64 跟楼主一样,使用JLINK下载没问题,奇怪的FREELINK,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脑试试,怀疑你系统缺什么驱动吧,你把驱动传上来,我这里安装试试 ...

win7 64不行

网友L:
这个正如楼上需要安装相关的USB驱动的

网友G(2015-10-24):
引用 网友K:
解决了
http://www.freescaleic.org/module/forum/thread-601679-1-1.html

恭喜楼主,原来是飞思卡尔的片子。

网友A:
官方的ftp有最新的驱动,好像支持win64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解决了
http://www.freescaleic.org/module/forum/thread-601679-1-1.html

谢谢了。原来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