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的MAC连接不同PHY

楼主(2015-09-23):
请教MAC连接两个PHY的问题:
PHY1不需要配置,只需MII连接并进行数据传输;
PHY2没有数据流,也不用接MII,只需用MDIO对其做配置;
如图连接,按设想MII与MDIO的数据流是独立互不影响的,这样用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毕竟MDIO也是类总线接口,可以管理多颗PHY的,注意区分PHY地址即可。只是好奇PHY2在这里是做什么用呢?

网友B:
逻辑上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同问,PHY2有什么用?

网友D:
没搞懂这个是怎么一个结构啊。

网友E:
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