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共射极放大电路输出阻抗的分析,我有些疑惑,求指点

楼主(2015-09-23):
1. 从数学上看,增益(Ab)相对增益A减少一个因子RL/(ro+RL)的前提 是ro相对放大器左边的电路增量dUi保持不变(或可以忽略),或者说,ro相对电路输入端电压电流的变化不敏感
2. 最下面画红线的地方dUbe为什么=0,难道是因为在公式中右边第一项相对第二项来说很小,可以忽略

楼主:
文中说“Because feedback is negligible, dUbe = 0 ......”,这里说的feedback,意思是说,放大电路输入部分的电流电压的变化对输出dIc影响(相对dUo来说)不大吧
从半导体理论上分析,似乎也是,在公式中,从基集流进入的电流相对从集电极流进入的电流来说,可以忽略

楼主:
ro的定义中,若Ug=const,Uo和Io不都是const吗?这里的Ug应该说的是工作点电压吧,

网友A(2022-08-12):
讯号源阻抗对 BJT 集极阻抗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