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5-09-23):
有谁知道图上的这个C26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对交流放大直流不放大

网友B:
该电路的正向输入端一定是一个交流信号吧,因为电容具有隔直通交的特点,所以该电路直流信号通过R45到达运放反向输入端,仅仅做跟随作用,而交流信号则通过R45,R44,C26到地,具有2倍放大作用

网友C:
直流跟随也可以啊

网友D:
同意2楼.  对交流放大直流不放大, 相当于高通滤波. 不过不同的是低频到直流是跟随.
是个比较有技巧的电路, 值得收藏.

网友E:
额,这个电容,几十年前的电路都有啊,比如以前的音频功放,好像一般是单电源的电路上有

网友E:
楼主的电路,如果单纯是放大音频,还不如把这个电容挪到输入端,隔离掉输入端的直流偏移;
因为输入端的直流偏移,会导致运放的输出不在中点,降低运放的动态范围

网友F:
这是单电源运放的放大器的常用方法,例如这个单电源同相交流放大器,如果没这个电容不行的。。。

网友G:
滤波加稳压。

网友H:
应该是个电压比较器把,电容应该是滤波作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是单电源运放的放大器的常用方法,例如这个单电源同相交流放大器,如果没这个电容不行的。。。 ...

有了左边的电容,右边的可以不要了吧?
@oldzhang

网友F:
有了左边的电容,右边的可以不要了吧?

这个图吧,两个电容都不能少,如果少了右边那个接地电容,同相端的直流电位2.5v,会被同相放大器放大330k/3k+1=111倍而饱和的。有了这个接地电容,对于直流来说,运放就成了跟随器,输出的直流电位就是前面两个电阻的分压:VCC/2

网友I:
请问此图的直流电平2.5V,是否会被放大?
@oldzhang

网友F:
请问此图的直流电平2.5V,是否会被放大

前面的104电容隔直了,没有直流通路,15k电阻构成直流跟随器,直流增益为1,运放8脚输出电压也是2.5v
结论不会放大2.5V

网友I:
因为没有直流通路

就算15k电阻变成30K,
2.5V都不会放大吗?
@oldzhang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因为没有直流通路

就算15k电阻变成30K,

15K变多少都不会改变输出的直流电位

网友I:
将15楼图的9和10脚调换,这种同相放大是否可以?
可以少一个电容
@oldzhang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将15楼图的9和10脚调换,这种同相放大是否可以?
可以少一个电容
@oldzhang

不能对调,对调后就不是负反馈了,成了正反馈了。

网友F:
14楼的电路本来就是一个输出电平VCC/2的双端输入电路。
对于高频交流忽略果电容的压降,其输出Uo=(U1-U2)Rf/Ri+VCC/2。
U1=0,反相放大器,U2=0同相放大器。

网友I:
9楼的图,能否将中点电压改接到运放"-"端?
另外这样改后,右边的电容也是不能去掉的,对吗?
@oldzhang

网友I:
这样可以吗?

@oldzhang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这样可以吗?

@oldzhang

这样不行,1 。同相端没有直流通路
2 。两个33k的分压点2.5v,被放大了-20倍

你说说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个电压比较器把,电容应该是滤波作用

有负反馈,怎么就成了个比较器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样不行,1 。同相端没有直流通路
2 。两个33k的分压点2.5v,被放大了-20倍

我不懂运放,这个图的9脚也是没有直流通道?
怎样工作的呢?
@oldzhang

网友F:
我不懂运放,这个图的9脚也是没有直流通道?

9脚(反相端)的直流点位是由输出反馈(=10脚)决定,而10脚的点位你给了,是2.5v

运放工作时,同相端必须给直流电位。而反相端的直流电位可以由直流负反馈(=同相端)得到

网友I:
上面的运放结构图,如果同相输入直流电平,输出怎样"变"这个直流出来?
要接成跟随结构?

网友F:
学学模拟电子的书吧,基础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

网友K:
隔直  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