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疑惑

楼主(2015-09-23):
我有一个产品要给平板充电,我用的是明伟开关电源2A/5V,给平板充电时,测了只有500mA,
后来平板换到电脑USB口充电,测得电流还是500MA
我再用平板自带的充电器充电,充电器是1.5A/5V,充电电流就有1.4A
请问为何只有用自带的充电器才能达1.4A的充电电流,我用2A/5V开关电源就达不到这么大的电流呢?谢谢

网友A:
做了充电识别电路

网友B:
充电器USB口 的D+ D- 短接 试试

网友C:
如果要用普通的电源给手机手电,把USB中间那两个脚悬空,充电电流是500mA,把USB中间那两个脚短接起来,充电电流就是1A,中间那两个脚接上电阻或是专用的充电IC(例如TPS2513、TPS2514),充电电流就会更大,不过需要手机支持。用电脑给手机充电,是500mA,是因为电脑USB输出端口是限流500mA的,所以最大充电电流也只能是500mA,用自带的充电器能达到更大的电流,这是因为自带的充电器USB接口中间那两个脚连的有其它元件,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D+,D-接电阻箱,短路以及各种阻值试了,都没有使得充电电流加大,那可能就要加专用IC了。

网友D(2016-06-14):
D+D-短接起来,手机端的识别电路是如何做的呢?

网友E(2016-07-31):
量一下电压?

网友F:
楼主的充电器有可能是QC2.0的电路,可以百度下看看相关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