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solox的如何手写uboot和m4核的程序

楼主(2015-09-23):
楼主好,我现在有一块官方的imx6solox sdb的开发板。我想使用mfg-3.10.53的烧写工具烧写程序。请问我应该怎么操作啊。
1、mfg-3.10.53有两个版本。 mfgtools和mfgtools-without-rootfs。使用哪个版本!
2、linux烧写需要的文件为4个:uboot.imx和zImage和zImage.dtb和文件系统。
我应该选取哪几个。具体是放在-tool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les\android\sabresd这个文件下,进行烧写吗?
3、M4核的文件如何烧写。我看了也有.dtb的文件。就这一个烧写就可以了吗?具体这个m4的也放在刚刚的那个文件夹下就可以了吗。我已经参考了i.MX_Linux_User's_Guide文档。感觉说的比较乱,不够清晰!
多谢楼主

网友A:
在论坛里搜一下操作流程吧,官网上估计也有

楼主:
哈哈。搜过的。没什么说的很清楚的!
有个3.10.53的linux user guide。但是说的很笼统。
尤其是初学者,就对于imxsolox的开发板我怎么一步一步可以烧写ok。然后可以boot起来。就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搜过的。没什么说的很清楚的!
有个3.10.53的linux user guide。但是说的很笼统。
尤其是初学者,就 ...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按照i.MX_Linux_User's_Guide.pdf来操作,你仔细看一下该文档。
1、mfg-3.10.53有两个版本。 mfgtools和mfgtools-without-rootfs。使用哪个版本!
这两个都是可以的,看你要烧写什么内容了,如果你是要烧写带文件系统的就要使用mfgtools with rootfs.
2、linux烧写需要的文件为4个:uboot.imx和zImage和zImage.dtb和文件系统。
我应该选取哪几个。具体是放在-tool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les\android\sabresd这个文件下,进行烧写吗?
这个建议你仔细看一下文档还有mfgtool的ucl.xml文件,你要写的内容为u-boot,kernel,和文件系统。 如果你使用的是linux的BSP的话,你是要将它们放在-tool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les下,如果是使用android BSP,是要将images放在-tool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les\android下,还要看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
3、M4核的文件如何烧写。我看了也有.dtb的文件。就这一个烧写就可以了吗?具体这个m4的也放在刚刚的那个文件夹下就可以了吗。我已经参考了i.MX_Linux_User's_Guide文档。
关于M4的烧写,建议你参考一下user guide中的4.4 Downloading Images部分。

网友C:
看看MX_Linux_User's_Guide这篇文档有没有

网友D:
mfg-3.10.53有两个版本。 mfgtools和mfgtools-without-rootfs。使用哪个版本!
这两个都是可以的,看你要烧写什么内容了,如果你是要烧写带文件系统的就要使用mfgtools with rootfs.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我其实是看了参考文档的,因为英文不好。看了后感觉比较迷惑。其实我的目标就是将A9和M4核的目标文件烧录。然后开发板启动起来。目前我还是要的是i.MX 6SoloX SABRE-SD开发板。但是我目前遇到以下问题。
1、ucl2文件用网页格式打不开,我参考不了具体的参数。mfg 3.10.17的ucl2文件就可以正常打开。
2、我现在想烧写i.MX 6SoloX SABRE-SD,cfg的文件如何进行配置啊。
     例如开发板上的芯片是pcimx6x4evm10ac,我想烧写到sd4。CFG的配置的内容是什么。我想烧写emmc配置的内容是什么。
     如果有个详细的对应关系。如何对应烧写的内容。这样对初学者就一目了然了。
3、因为solox涉及到A9核+M4核两部分目标文件。文档看了后没有看清楚,所有的都可以用mfgtool烧写吗。
      还是A9的用mfgtool烧写。m4核的程序需要放到QSPI设备里边去!

网友E:
搞这些东西,必须得好好读官方的文档......英文是必须滴......

楼主:
问题不在英文,英文用词典翻译是可以解决的。
而在于文档说的不清晰。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我如果想启动一个imx6solox的开发板。需要怎么操作,步骤说清楚就ok了。现在就是出了个imx6solox。他的操作步骤和imx6在一起,又有个M4核的程序要烧写,总体看文档就很凌乱。不清楚如何操作!
imx6相应的文档就清楚多了。具体怎么烧写,应该如何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我其实是看了参考文档的,因为英文不好。看了后感觉比较迷惑。其实我的目标就 ...

暂时我们这边也就只有这个文档,i.MX 6SoloX SABRE-SD板子,我们这边也是刚拿到,还没有跑过,我明天仔细看一下,然后整理一下分享给大家。现在还是建议你再仔细看一下usr guide文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我其实是看了参考文档的,因为英文不好。看了后感觉比较迷惑。其实我的目标就 ...

楼主你好,
1、ucl2文件用网页格式打不开,我参考不了具体的参数。mfg 3.10.17的ucl2文件就可以正常打开。
ucl2.xml 你使用Notepad或者Wordpad打开。由于没有说明如何配置的文档,烧写过程你是要参考查看ucl2.xml该脚本的。
2、我现在想烧写i.MX 6SoloX SABRE-SD,cfg的文件如何进行配置啊。
     例如开发板上的芯片是pcimx6x4evm10ac,我想烧写到sd4。CFG的配置的内容是什么。我想烧写emmc配置的内容是什么。
     如果你这里是要写到SD4上的话,cfg的配置如下:
[profiles]
chip = Linux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SDCard

[variable]
board = sabresd
mmc = 3
sxuboot=17x17arm2
sxdtb=17x17-arm2
ldo=
你这里使用的是SD4的话,mmc =3才能正常烧写。

网友A:
有没有这方面的说明书啊

网友F:
楼主,您玩的可真够高级的

网友G:
楼主现在搞定了吗

网友H:
楼主学会了吗

网友B:
  如果你这里是要写到SD4上的话,cfg的配置如下:
[profiles]
chip = Linux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SDCard

[variable]
board = sabresd
mmc = 3
sxuboot=sabresd
sxdtb=sdb
ldo=

如上参数才是OK的,才能正常烧写和启动。

网友B:
关于如何启动A9和M4,你可以查看53.5 How to Run A9/Linux MCC部分,有详细的介绍。在文档i.MX_6_Linux_Reference_Manual.pdf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