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 stm32 12864 画圆 问题

楼主(2015-09-23):
*********************************************************** 函数名:  circle 函数说明:画圆
传入参数:圆心坐标(x1,y1),半径r 传出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
void circle(int x1, int y1, unsigned int r)
{      int   x, y, d;     x = 0;     y = r;      d = 1-r;                    /* 计算初始值                  */
      while (x <= y)
{          /* 绘制点(x,y)及其在八分圆中的另外7个对称点             */
DrawPoint(x1+x, y1+y,1);
DrawPoint(x1+y, y1+x,1);
DrawPoint(x1-y, y1+x,1);
DrawPoint(x1-x, y1+y,1);
DrawPoint(x1-x, y1-y,1);
DrawPoint(x1-y, y1-x,1);
DrawPoint(x1+y, y1-x,1);
DrawPoint(x1+x, y1-y,1);
if (d < 0)
{
d += 2*x+3;         /* 根据误差项d的判断,决定非最大位移方向上是走还是不走   */
}
else
{
d += 2*(x-y)+5;
y--;
}
x++;
}
我是参考这个用stm32 驱动  画的圆,但是 画出来不知为何是下面的图形

网友A:
不知道你画圆之前圆心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画圆之前圆心是怎么定义的。

circle(32,32,31);//画圆  圆心坐标(32,32) 半径31  不知道这个与  画点函数 有关系么  画刻度线 比较正常  就是画圆 有问题

网友A:
个人感觉你的出发点有问题,你必须将圆分为4个,先画好四分之一个圆,剩下的就是X.Y取正负值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你的出发点有问题,你必须将圆分为4个,先画好四分之一个圆,剩下的就是X.Y取正负值的事情了。 ...

enen   回家我再试一试  这个程序 也会是网上的  我问了这个程序的主人  他说 确实能做出来  我这里不知为何   郁闷。。。

网友B:
看看原型吧,这哪儿是圆形啊,是菱形了。

网友C:
这么厉害,是怎么画的啊

网友D:
这哪儿是圆形啊,是菱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哪儿是圆形啊,是菱形

对啊 感觉这个 算法有问题  这个 画点函数  第一个 函数 和第四个 函数 等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原型吧,这哪儿是圆形啊,是菱形了。

很多 教程上 都写得是这个 我很郁闷 根本就不是 画圆 的  第一个 画点函数 和第四个 函数 等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厉害,是怎么画的啊

有些  教程误人子弟啊

网友E:
开发板里面有12864的画圆的 找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发板里面有12864的画圆的 找一个~

求分享一个 撒   我这边 没有用专业开发版 悲剧啊  谢谢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求分享一个 撒   我这边 没有用专业开发版 悲剧啊  谢谢啊

你试试这个,我试过是个圆

网友A:
引用 楼主:
enen   回家我再试一试  这个程序 也会是网上的  我问了这个程序的主人  他说 确实能做出来  我这里不知 ...

是不是屏的扫面方式有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试试这个,我试过是个圆

你这个 我找到了 也试过了  可以画出来  但是 圆变大 之后 会有部分 不能显示  感觉 算法一般吧  与花点函数 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屏的扫面方式有区别啊

楼上的 那个就可以  但是 画出来的 圆 半径 表示大 就 画的不好  有待改进

网友B:
那个要根据数学的算法写吧,几个正选函数。

网友F:
正方形画得不错

网友F:
画圆应该会用到三角函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要根据数学的算法写吧,几个正选函数。

不需要的 这个 网上 用 算法 不需要正选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画圆应该会用到三角函数的吧

不会用到的  很多都没有用

网友G:
个人感觉你的出发点有问题

网友H:
应该有参考例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