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请教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9-23):
我用仿真器把程序编译好,下进TMS320LF2407里,发现新程序没有覆盖掉原来的程序,就是改动的东西没有变,机子还是老样子在运行,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教。

网友A:
都用上DSP了,
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肯定是你把out选错了吧
还是少写了上次的可执行文件
或者是你修改的效果没有体现出来

网友C:
下载的文件不对吧,对了,都下载进去了,肯定变啊。

网友:
最好编译后通过调试下载进去。

网友D:
这个肯定是编译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