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法官”与“审图师”....

楼主(2015-09-23):
对于法官来说,有个无罪推定原则;而对于审图师而言,则有个“错误推定”。

楼主:
例图: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1108332-1-1.html

楼主:
审图师的眼里,根本就没有任何“假设”可言!

譬如:

假设OP07的输入+接地0V....

假设运放处于线性....

使用“假设”是想给出一个直观,容易理解的结果。 当然使用表达式更严谨些。

网友A:
任何一个行业,都有特定的"潜规则",积极的态度是融入进去,消极的态度是抱怨!用数学等其他专业的潜规则来思考模拟电路,只有争吵!

网友B:
小仙终于下山为王,露出真面孔
先拜2菜又拜大shi再拜大神
现在又来拜“审图师”
有用么,白痴还是白痴

网友C:
真是服了你们,

网友B:
也许审国师只能做点儿格式标准化之类,
而法官却更像设计师,需要具备全面专业知识,并随时做出合理判断和决定。
忽略并假定非决定性次要因素,只要不违背逻辑关系,做出的简要表述——这在设计说明文件中也是一种文体。
当然,习惯于课堂作业或学期考试的,是不可能理解这个的。
正如那个2.50问题,原楼主重点是不清楚基准电压通过3个器件的传递原理,甚至连V+电路都做了隐略。

至于那个"2.49论",完全是装巧为拙,祭天拜地有用么。

网友D:
都是理论大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都是理论大师!

69楼是焊3级管的,和大师不沾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