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用电子负载测试手机适配器遇到的问题,希望大神帮忙答疑解惑,多谢!

楼主(2015-09-23):
现在我手头有一个手机适配器,想用电子负载测试其 过流保护 和 短路保护,操作及结果如下:

1、过流保护,电子负载以CC模式放电,逐渐调高电流直至适配器保护,保护电流为2.2A。

2、短路保护,电子负载以CR模式放电,逐渐降低电阻。此时发现当电阻降到极小值时(0.1Ω),适配器未进入保护模式,此时电流为2.5A。

疑问:既然适配器在2.2A时就能进入过流保护,为什么我在测试短路保护的时候,电流都到2.5A了还未启动保护? 是不是测试方法有问题?

求各位大神为我答疑解惑,非常感谢!

网友A:
我觉得有点不可能,如有可能,就是CC放电时,它其中肯定有一个大于2.5以上的峰值电流,只是时间太短你测不到而已。而峰值过后才测得是2.2A的电流,所以认为是2.2引起的保护,其实则是那大于2.5的峰值引起的。而CR放电则可能是电流比较平滑,直至2.5后才引起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