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现问题,请帮忙看下怎么改

楼主(2015-09-23):
第一个错误: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delay_ms                        D:\[DSP]\CCS3.3\MyProjects\MMS2015.922\Debug\main.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lcd(13-1).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第二个错误:
>>   error: can't allocate .econst, size 0000031c (page 1) in DRAMH0 (avail:
            000002f0)
>>   error: errors in input - ./Debug/lcd(13-1).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求帮忙,怎么改,才不出错

网友A:
未定定义。

网友A:
_delay_ms 看看在哪里呢。

网友A:
main函数出现这个标志了。

网友B:
把包含——dealy_ms的.h文件包含一下就行了